外包工业测量

楼主(2012-04-04):
1.煤在燃烧前,被磨成粉末,然后被吹风机吹起,通过管道,进入燃烧炉,现在找人外包:
1.测量出磨成粉末的大小(大了燃烧效率不行,小了浪费吹风机电能)
2.显示出测量结果,并能远程传输测量结果
3.在系统上最好同步显示测量结果。

有些没有做过的,有想法的,看帖的也请跟帖指导指导,帮忙出谋划策。
做过类似项目,或者做过这种的产品的,联系:longyuan12@163.com
项目价格具体谈。
谢谢

网友:
可以加我研究研究QQ:569927210

网友A:
你好!我做工业在线捡测硬件研发,对你的项目感兴趣,请加我的qq:2353580227
本人在马钢集团上班,星期天可以去南京见面交流。

网友B(2012-09-05):
测量方法是个问题,如何能测量准确而又能长期有效的运行?这个问题解决了,计算、通讯、显示应该都好办的。

网友C:
建议考虑一下尘埃粒子测量仪传感器。根据你粉末的大体直径搞一个尘埃粒子传感器测量煤炭颗粒大小,然后在根据测量出来的参数做对应的处理

网友C:
在动态状态下,任何两种不同的物质将相互感应产生电荷。D/3  型系列产品正是以介质流经监测探头时与探头所产生的交流电荷感应信号为基础进行煤粉流各项参数测量的。
流速的测量原理:
    流速的测量是由一对与管道垂直并且相互平行的传感器完成的(如下图所示)。每对传感器分为上游传感器和下游传感器,根据交流电荷感应原理,即煤粉粒子在流经一对传感器时,在上下游传感器表面感应等量随机电荷信号,两组随机信号在经过相关性计算后就能获得二个信号的高精度时差(煤粉经过二个传感器所用时间);上下游传感器之间的距离是恒定的,从而可以准确的计算出流速。在输入风道的截面积后就可测得体积流量;当装置接入温度和压力变送器后就可以计算出标准状况下的体积流量。
    采用交流电荷感应技术测量流速,由于只关心介质通过上下游传感器时产生的电荷信号的时差,因而测量精度不受介质成份的变化及周边环境(如:温度、压力、湿度等)变化的影响,可实现高精度稳定的流量测量。煤粉浓度检测无需增加额外的传感器,利用传感器感应交流的电荷扰动量与煤粉浓度成正相关性的关系,在运用测得的实时流速对其进行修正,便可以准确地测得风管中煤粉的相对浓度值,经现场标定后得到煤粉浓度的绝对值。如果引入煤量信号,可直接测得绝对煤粉浓量度或煤量,无需现场标定。
浓度检测机理:
煤粉浓度检测无需增加额外的传感器,利用传感器感应交流的电荷扰动量与煤粉浓度成正相关性的关系,在运用测得的实时流速对其进行修正,便可以准确地测得风管中煤粉的相对浓度值,经现场标定后得到煤粉浓度的绝对值。如果引入煤量信号,可直接测得绝对煤粉浓量度或煤量,无需现场标定。
煤粉细度测量原理:
    煤粉细度的测量,也不需要增加额外的硬件设备,是以流速测量配置中的上下游传感器的交流电荷感应信号为基础的。煤粉颗粒度不同,煤粉颗粒质量就不同,当粒度不同的煤粉颗粒流过传感器探头时,感应的电荷信号的动量特征就不同,反映在信号上表现为功率密度谱不同,通过高速数据采集带有粒度特征的感应电荷信号,经过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和快速功率密度谱分析数学模型,就可测量出稳定的相对煤粉细度,连续测量可得到准确的细度变化信息。经过现场取样标定,

网友D(2013-02-18):
这方面东北大学的仪表专业比较好,氧气吹煤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