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磁性开关,要接多大的电阻啊?供电电压是多少V啊?

楼主(2012-04-04):
没用过磁性开关,这次用的是SMC D-A73,我只知道这个相当于一个开关,我想把它变成一个5V的开关量,请问有谁用过吗?那位大侠指导一下,手册没看懂。。。。

还有24供电的NPN型输出的安全光幕,那它的输出高电平是24V吗???我是不是接几个分压电阻就可以取一个5V的高低电平啊???说明书没写输出高电平是多少伏呀~~~

网友A:
气缸上的吧,两线制的,我们直接接12V,我们的PCB上有2K的电阻限流,然后过光耦。你们的线路板上都没有光耦隔离吗

楼主:
2# 受不了了 没有,汗。。只知道磁性开关是一个开关,我想直接把这个开关量输入到DIO读取,但是不知道要接多大的电压才能工作,也没看到它是几伏工作???我的DIO是5V的,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把这个电压减到5V了,只想到了串联分压,有没有跟好的方法呀??

楼主:
2# 受不了了 没有PCB,我想直接把这个开关量信号直接输入到DIO里面去,然后读取来检测汽缸是否到位。接12V的工作电压???5V可以么???24V呢???

网友A:
亚德客的可以支持DC/AC 5~240V,电压范围真够宽的,你那个SMC的应该也支持这么宽的电压范围吧。隔离还是整一个吧,不差那点钱,电阻分压,呵呵,看来硬件比我的还烂很多哈:lol

楼主:
5# 受不了了 呵呵,主要是第一次用,前面没考虑过,本来想用24v继电器来转换,但是目前的情况太紧了,手上也没有这个东西了,只能简陋了,能否给一个隔离示意图给我参考参考。。。。嘿嘿,方便后面再有同此类东西时做个PCB板。。。我的硬件确实很菜。。。

网友B:
接光耦啊。。。。

网友C(2012-12-09):
接光耦,串10K电阻,光藕输出端自己用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