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产品开发选择指导:FPGA,还是ASIC?

楼主(2012-04-04):
在新产品开发的阶段,时间往往是决定性的因素。更快速的进入市场通常意味着更短时间内获得预期的投资回报。由于FPGA具有快速、灵活的系统设计验证能力,可以确保尽可能快的缩短新产品上市时间,为用户赢得市场竞争先机。在产品开发初期,使用FPGA通常会是个十分合理的选择。
然而接下来,产品历经市场考验,逐渐定型时。我们会突然发现,不甘示弱的竞争对手们已不请自来,希望分得一杯羹。市场不断验证着挑战无处不在的真理。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这出现的挑战呢?有没有可以在不影响甚至提高产品性能情况下降低成本的方式,使我们在激烈的竞争中始终游刃有余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就是可以考虑将产品中的FPGA转换成ASIC。

我们说,FPGA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通过可重复配置快速实现设计验证。但是当产品到了大规模定型生产的时期,这个特性变得无足轻重,而FPGA的相对不足则会表露无遗:

1)        在同等的工艺下,对比系统时钟的运行速度,FPGA一般比ASIC性能落后2倍。为了达到同样的系统性能,FPGA必须选择比ASIC更先进的工艺。这也就意味着FPGA 硅片应用成本远高于ASIC。
2)        产品安全性上,目前主流的FPGA都是用片外的PROM或者FLASH存储代码,上电时从片外存储器读入到内部SRAM的方式,这种方式代码很容易被拷贝。
3)        由于是采用SRAM的方式来执行逻辑,在受到强干扰,辐射等恶劣条件影响下,内部的逻辑位有可能发生一次性变更,有可能导致逻辑功能的失效,唯一恢复的办法就是重新上电。这对于那些对安全性,可靠性有要求的应用来说尤其不利。
4)        FPGA具有相对高得多的功耗,限制了产品的应用范围,增加了产品电源设计的难度及成本。

那么ASIC解决方案如何避免这些并实现成本降低呢?

FPGA属于通用IC。用户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选择性的使用了芯片的部分资源,对晶圆的整体利用率并不高。而ASIC是按照特定客户的需求实现设计最优化,将不需要的功能去除,提高晶片利用率;此外,ASIC不需要同样线宽的工艺就能达到FPGA相同性能。比如,一般65nm的FPGA所能达到的性能,选择110nm的ASIC工艺来匹配即可。使用相对旧的工艺单位门的晶片占用尺寸可能稍大,但定制功能的ASIC晶圆面积不一定比所用FPGA晶圆面积大,而且掩模和其它加工费用会有很大的节省,加上良率的提高这就意味着相对更便宜的晶圆价格。由于这些原因,通常来讲FPGA到ASIC的转换,单价会有40% 左右的降低。

楼主:
再对比一下ASIC在性能方面的变化:

1)        安全性好:由于省去上电代码的加载,ASIC进一步降低了设计被复制的可能性。ASIC可以实现冷启动,热插拔,不容易受到辐射等影响,这些特点都决定了在对安全性,可靠性有很高要求的场合,ASIC是合适的选择。

2)        功耗低:ASIC设计有很多成熟的降低功耗的方法,比如电源岛,门控时钟和多阈值电压晶体管等。通常来讲,FPGA到ASIC的转换,会降低3-4倍的功耗。这也降低了主板上电源设计的难度。

3)        集成度高:ASIC的逻辑实现密度比FPGA高很多,在同等逻辑规模下,ASIC的尺寸可以更小。同时ASIC也可以帮助客户集成板上其他的资源,比如说存储器,模拟器件等,实现对整个应用电路板的二次优化。

图1:ASIC和FPGA的比较

由于是专门针对某一客户的定制,ASIC设计需要收取客户一定的一次性工程费用(NRE)。所有的设计费用,工程费用,流片费用,测试验证费用,封装费用等都包括其中。

下面我们以一个实例来说明成本的差异:

表1:FPGA到ASIC转换带来的直接收益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3年成本的比较,ASIC相比FPGA来讲,给客户带来的直接成本节省约1.95百万美元。此外,ASIC的IP保护能力,可以防止客户设计被恶意复制;ASIC方案相对FPGA节省了功耗预算,简化了电源的设计。

网友A:
这个得看具体应用了,各有所长

网友B:
主要是ASIC的工作很难找啊 中国几十年前就开始投资了 到现在还没有什么起色

网友C:
那这个就是什么问题了      ?
既然有资金,问题就好解决,才对啊

网友D:
主要是ASIC的工作很难找啊 中国几十年前就开始投资了 到现在还没有什么起色
引用 网友B:

中国基本上都投在代工厂里面了,国家投资几十亿,再用一些国家项目养着

网友E:
嗯,其实还是FPGA更靠谱,有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