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可控硅型光耦,串联后的耐压值大概能提高多少

楼主(2012-04-04):
诸如MOC3083,之类的,两个串联起来,理论上耐压是提高了,但不会达到2倍的效果,原因是因工艺等因素,两个光耦不可能承受均等的电压。
如果采用并联两个电阻,诸如1M欧,可使光耦在双双截止时,承受均等一半的电压,理论上可达到双倍耐压的效果,但仔细想一下,还是有困惑,因为两个光耦不可能同时导通和截止,因此,在状态转换的瞬间,依然存在不均压的问题。。。。。

各位如何分析?有无类似的应用经验。

我是想用两个标称耐压为600伏的 移相触发型光耦,MOC3052,串联,应用在380V的控制系统中,以3052去触发功率型可控硅。

在移相过程中,380V的峰值将达到380*1.414=537,如果考虑高压超标情况,以440*1.414=622;显然超出单个MOC3052的耐压值600V,

如果使用两个串联,即使两者不均匀,有差异,一大一小,但能保证受压最大者小于上述的622吗??

还有,两个串联时,不能同时导通或截止,那么,整个电压将全部加在其中一个还在截止状态的光耦上,这个短暂的时刻会造成MOC3052击穿吗?

楼主:
并联均压电阻是否一定要加,不加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损坏?还有个问题,这样的器件,当遇到高压超过标称值时,一般多少时间足以损坏器件的?US级还是MS级的。

网友:
两个零件串联 增加耐压 是使用并联电容的方法 而不是并联电阻你试想一下 假如并联一个1M电阻上去 , 即使MOC3052关断了之后也会因为经过你的1M电阻变成了导通了, 这样允许么??

网友A:
并且
假如你并联电阻上去
这个电阻不能太大 , 如果太大,就没有并联均衡电压的效果
同时这个电阻也不能太小 , 如果太小, 即使截止了, 也变成了导通

总之这个电阻取值 , 就是 烦

楼主:
在我的应用电路中,使用M欧级电阻并联,是允许的,因为使用两个M欧电阻串联,虽然可以导通,但电流很小,不足与触发后级的可控硅。我的3052是用来触发另一个可控硅的。
并且
假如你并联电阻上去
这个电阻不能太大 , 如果太大,就没有并联均衡电压的效果
同时这个电阻也不能太小 , 如果太小, 即使截止了, 也变成了导通

总之这个电阻取值 , 就是 烦  ...
引用 网友A:

网友B(2012-05-12):
MOC3052光耦用于移相触发电路可靠性不高,反峰电压1000V!高出电源好多。还是采用3000v隔离触发变压器比较安全,或者采用隔离电源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