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升压控制芯片:3.3V输入,12V输出,1A电流

楼主(2012-04-04):
请大家推荐一款升压控制芯片,输入电压3.3V,输出电压12V,电流要求1A左右,一般的芯片内置mosfet好像都不能达到要求,请大家推荐一款常用的控制器,MOSFET外置

网友A:
这个适合你

楼主:
jjjyufan,你好,请较两个问题:
1.  我看手册上典型电路是3.3V转5V的,你画的这个电路是推荐电路,还是你实际应用过的,还是说仿真过的?
2.  我自己找到LT1619的典型电路也是3.3V转5V的,下载了电路仿真,把输出改为12V,负载为1A,相应电感电容也调整了一下,输出就不太稳定,并且纹波较大,所以我想问这类电路,如果要提高输出电压,除了改变输出电容,电感外,其他还有什么重要参数要调整的?仿真能看出效果么,还是必须要要实测电路?

网友A:
TI的网站 软件计算的结果,我没有用过,规格书中有这个图:Efficiency vs Load Current (3.3V In and 12V Out)
要改变输出,最重要的是FB引脚电压,其次 电感和电容。
综合来说,凌特的比较贵。
另外,仿真结果只做参考,关键是实践。

楼主:
FB引脚反馈电阻是改动过的,估计负载电流1A太大,还是用3478搭个电路试试,
感谢jjjyufan的耐心答复!

网友B:
我们有这样的IC,效果很好,请与我联系:2685784007@ QQ.com.
或者请你留个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C:
12V,1A输出,输出功率为12W;
效率87%的DC/DC的话,那么输入功率要求为13.8W以上;
输入电压为3.3V,那么输入电流至少为13.8/3.3=4.2A。
KI8837:
集成4.6A的MOS;
输入电压范围:2.5V-5.5V;
输出电压范围:最高到27V。
应该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详细请参考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