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J-LINK还有什么硬件可烧STM32的程序,对应软件是什么?

楼主(2012-04-04):
今天升级了Segger到4.44d,结果提示我要升级j-link,升级之后,Segger就连不上j-link了。

请问有没有什么其它工具,例如ST-LINK之类的,它的配套软件是什么?我只想把编译好的hex文件烧写进CPU即可。

谢谢!

网友A:
STlink配套的是STVP。
我的EP968手持在线编程器也可烧STM32哦。
还是脱机的,使用方便。

网友B:
jlink重刷一下固件,以后不升级就好了。

楼主:
有重刷的教程没有?

jlink重刷一下固件,以后不升级就好了。
引用 网友B:

网友C:
可以用ULINK2在RealView MDK下烧写,也可以直接烧写HEX格式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