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怎么打开win7中E盘里的文件?

楼主(2012-04-04):
我装了双系统,飞凌的文档上说把uboot源程序拷贝到ubuntu中的forlinx文件夹里,然后就可以使用终端解压了,如何在ubuntu中使用终端找到forlinx这个文件夹啊?

网友A:
敲命令行啊

网友B(2012-05-05):
用虚拟机多好,我习惯了windows,所以用虚拟机,两个系统同时打开,在通过samba等共享windows和linux的文件

网友C:
是FAT32的话直接挂载,NTFS需要装一个小工具(google下);
如果用虚拟机,vm是samba;virtualbox是添加共享并挂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