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mcu指令结构处理以下情况最快?

楼主(2012-04-04):
内存中8个8位字节,依次取这8个字节的bit0,bit1,,,,bit7组成新的8个字节。形象点说相当于把这8个字节旋转了90度。有针对性的CPU最好,有好的方法也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楼猪我给你抄本书吧。

7-3 Transposing a Bit Matrix
The transpose of a matrix A is a matrix whose columns are the rows of A and whose rows are the columns of A.
Here we consider the problem of computing the transpose of a bit matrix whose elements are single bits that are
packed eight per byte, with rows and columns beginning on byte boundaries. This seemingly simple transformation is
surprisingly costly in instructions executed.
On most machines it would be very slow to load and store individual bits, mainly due to the code that would be
required to extract and (worse yet) to store individual bits. A better method is to partition the matrix into 8x8
submatrices, load each 8x8 submatrix into registers, compute the transpose of the submatrix in registers, and then
store the 8x8 result in the appropriate place in the target matrix. This section first discusses the problem of computing
the transpose of the 8x8 submatrix.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the matrix is stored in row-major or column-major order; computing the transpose consists
of the same operations in either event. Assuming for discussion that it's in row-major order, an 8x8 submatrix is
loaded into eight registers with eight load byte instructions, addressing a column of the source matrix. That is, the
addresses referenced by the load byte instructions are separated by multiples of the source matrix width in bytes.
After the transpose of the 8x8 submatrix is computed, it is stored in a column of the target matrix—that is, it is stored
with eight store byte instructions into locations separated by multiples of the width of the target matrix in byte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width of the source matrix if the matrices are not square). Thus, we are given eight 8-bit
quantities right-justified in registers a0, a1, …, a7, and we wish to compute eight 8-bit quantities right-justified in
registers b0, b1, …, b7, for use in the store byte instructions. This is illustrated below, where each digit and letter
represents a single bit. Notice that we consider the main diagonal to run from bit 7 of byte 0 to bit 0 of byte 7. Some
readers with a little-endian background may be accustomed to thinking of the main diagonal as running from bit 0 of
byte 0 to bit 7 of byte 7.
  1. a0 = 0123 4567 b0 = 08go wEMU a1 = 89ab cdef b1 = 19hp xFNV a2 =
  2. ghij klmn b2 = 2aiq yGOW a3 = opqr stuv ==> b3 = 3bjr zHPX a4 = wxyz
  3. ABCD b4 = 4cks AIQY a5 = EFGH IJKL b5 = 5dlt BJRZ a6 = MNOP
  4. QRST b6 = 6emu CKS$ a7 = UVWX YZ$. b7 = 7fnv DLT.

The straightforward code for this problem is to select and place each result bit individually, as follows. The
multiplications and divisions represent left and right shifts, respectively.
b0 = (a0 & 128) | (a1 & 128)/2 | (a2 & 128)/4 | (a3 & 128)/8 | (a4 & 128)/16 | (a5 & 128)/32 | (a6 & 128)/64 | (a7 )/128;
b1 = (a0 & 64)*2 | (a1 & 64) | (a2 & 64)/2 | (a3 & 64)/4 | (a4 & 64)/8 | (a5 & 64)/16 | (a6 & 64)/32 | (a7 & 64)/64;
b2 = (a0 & 32)*4 | (a1 & 32)*2 | (a2 & 32) | (a3 & 32)/2 | (a4 & 32)/4 | (a5 & 32)/8 | (a6 & 32)/16 | (a7 & 32)/32;
b3 = (a0 & 16)*8 | (a1 & 16)*4 | (a2 & 16)*2 | (a3 & 16) | (a4 & 16)/2 | (a5 & 16)/4 | (a6 & 16)/8 | (a7 & 16)/16;
b4 = (a0 & 8)*16 | (a1 & 8)*8 | (a2 & 8)*4 | (a3 & 8)*2 | (a4 & 8) | (a5 & 8)/2 | (a6 & 8)/4 | (a7 & 8)/8;
b5 = (a0 & 4)*32 | (a1 & 4)*16 | (a2 & 4)*8 | (a3 & 4)*4 | (a4 & 4)*2 | (a5 & 4) | (a6 & 4)/2 | (a7 & 4)/4;
b6 = (a0 & 2)*64 | (a1 & 2)*32 | (a2 & 2)*16 | (a3 & 2)*8 | (a4 & 2)*4 | (a5 & 2)*2 | (a6 & 2) | (a7 & 2)/2;
b7 = (a0 )*128| (a1 & 1)*64 | (a2 & 1)*32 | (a3 & 1)*16| (a4 & 1)*8 | (a5 & 1)*4 | (a6 & 1)*2 | (a7 & 1);

This executes in 174 instructions on most machines (62 and's, 56 shift's, and 56 or's). The or's can of course be
add's. On PowerPC it can be done, perhaps surprisingly, in 63 instructions (seven move register's and 56 rotate left
word immediate then mask insert's). We are not counting the load byte and store byte instructions, nor their
addressing code.

Although there does not seem to be a really great algorithm for this problem, the method to be described beats the
straightforward method by more than a factor of 2 on a basic RISC machine.
First, treat the 8x8-bit matrix as 16 2x2-bit matrices, and transpose each of the 16 2x2-bit matrices. Second, treat
the matrix as four 2x2 submatrices whose elements are 2x2-bit matrices and transpose each of the four 2x2
submatrices. Finally, treat the matrix as a 2x2 matrix whose elements are 4x4-bit matrices, and transpose the 2x2
matrix. These transformations are illustrated below.
0123 4567 082a 4c6e 08go 4cks 08go wEMU 89ab cdef 193b 5d7f 19hp
5dlt 19hp xFNV ghij klmn goiq ksmu 2aiq 6emu 2aiq yGOW opqr stuv
hpjr ltnv 3bjr 7fnv 3bjr zHPX ==> ==> ==> wxyz
ABCD wEyG AICK wEMU AIQY 4cks AIQY EFGH IJKL xFzH BJDL xFNV
BJRZ 5dlt BJRZ MNOP QRST MUOW QYS$ yGOW CKS$ 6emu CKS$ UVWX YZ$. NVPX RZT. zHPX DLT. 7fnv DLT.

Rather than carrying out these steps on the eight individual bytes in eight registers, a net improvement results from first
packing the bytes four to a register, performing the bit-swaps on the two registers, and then unpacking. A complete
procedure is shown in Figure 7-2. Parameter A is the address of the first byte of an 8x8 submatrix of the source
matrix, which is of size 8mx8n bits. Similarly, parameter B is the address of the first byte of an 8x8 submatrix in the
target matrix, which is of size 8nx8m bits. That is, the full source matrix is 8mxn bytes, and the full target matrix is
8nxm bytes.
Figure 7-2 Transposing an 8x8-bit matrix.

void transpose8(unsigned char A[8], int m, int n, unsigned char B[8]) {
unsigned x, y, t; // Load the array and pack it into x and y.
x = (A[0]<<24) | (A[m]<<16) | (A[2*m]<<8) | A[3*m];
y = (A[4*m]<<24) | (A[5*m]<<16) | (A[6*m]<<8) | A[7*m];
t = (x ^ (x >> 7)) & 0x00AA00AA; x = x ^ t ^ (t << 7);
t = (y ^ (y >> 7)) & 0x00AA00AA; y = y ^ t ^ (t << 7);
t = (x ^ (x >>14)) & 0x0000CCCC; x = x ^ t ^ (t <<14);
t = (y ^ (y >>14)) & 0x0000CCCC; y = y ^ t ^ (t <<14);
t = (x & 0xF0F0F0F0) | ((y >> 4) & 0x0F0F0F0F);
y = ((x << 4) & 0xF0F0F0F0) | (y & 0x0F0F0F0F); x = t;
B[0]=x>>24; B[n]=x>>16;B[2*n]=x>>8; B[3*n]=x; B[4*n]=y>>24; B[5*n]=y>>16; B[6*n]=y>>8; B[7*n]=y; }
The line
t = (x ^ (x >> 7)) & 0x00AA00AA; x = x ^ t ^ (t << 7);
is quite cryptic, for sure. It is swapping bits 1 and 8 (counting from the right), 3 and 10, 5 and 12, and so on, in word
x, while not moving bits 0, 2, 4, and so on. The swaps are done with the exclusive or method of bit swapping,
described on page 40. Word x, before and after the first round of swaps, is
0123 4567 89ab cdef ghij klmn opqr stuv 082a 4c6e 193b 5d7f goiq ksmu hpjr ltnv
To get a realistic comparison of these methods, the naive method described on page 109 was filled out into a
complete program similar to that of Figure 7-2. Both were compiled with the GNU C compiler to a target machine
that is very similar to the basic RISC. The resulting number of instructions, counting all load's, store's , addressing
code, prologs, and epilogs, is 219 for the naive code and 101 for Figure 7-2. (The prologs and epilogs were null,
except for a return branch instruction.) A version of the code of Figure 7-2 adapted to a 64-bit basic RISC (in which
x and y would be held in the same register) would be about 85 instructions.
The algorithm of Figure 7-2 runs from fine to coarse granularity, based on the lengths of the groups of bits that are
swapped. The method can also be run from coarse to fine granularity. To do this, first treat the 8x8-bit matrix as a
2x2 matrix whose elements are 4x4-bit matrices, and transpose the 2x2 matrix. Then treat each the four 4x4
submatrices as a 2x2 matrix whose elements are 2x2-bit matrices, and transpose each of the four 2x2 submatrices,

网友B:
你是单单说速度最快,还是说指令效率最高?

网友C:
这种情况下51是比较快的

网友D:
经常用到类似的处理,比如将8个位高低互换。一般我查表,最快。

楼主:
不是单字节旋转180度,而是把8个bit0取出来组成一个新的字节,依次处理8个位。实现很简单,不知道有没有哪种CPU有高效的指令。像楼上说的旋转180度,CM3一条指令就搞定了。印象里论坛提起过这问题,记得有人说某DSP有针对性的指令。我这个应用是LED矩阵的灰度控制,计算出每个LED的灰度值之后,所有LED需要从低到高逐位控制驱动电路,速度要求比较高,常规处理刷新率上不去,不想用CPLD。

网友E:
如果空间够的话  查表最快

网友F:
51 的位指令的确可以体现不错的处理能力. 但是程序量很大(估计200多字节),看起来很多(因为不能用循环).
CM3 的移位指令很强悍, 单周期可以移多位, 完成 128 次移位操作, 就完成了这个任务. 全部在寄存器里捣鼓, 另外可以使用循环, 估计代码长度不会达到 200 字节. 当然有没有更聪明的操作方式, 暂时不好说.

网友G:
51的位处理指令足够强悍了

网友H:
如果是32位处理器,可以把8x8bits转化成两个32bit数据,用位运算来做变换,可以快一点

网友D:
看明白了,LZ是类似要将汉字字库旋转90度变成竖排在黑白LCD上显示那样的,我会先转换好字库,用51也可以转,然后存在SPI接口的FLASH中,或者传回PC保存成文件。

网友C:
51的一位处理
moc c,acc.7
mov b.5,c

网友I:
0.j = 0;
1.i=0
2.取水平字节Hi;
3.算术右移一位;
4.垂直字节Vj算术左移;
5.i < 8? to->2 : to->6;
6.j < 8? to->1 : to->7;
7;over

相当于要执行一次8*8的循环,所需指令周期500-600左右

网友J:
把8个字节放在20H~27H中
MOV    C, 20H.0
MOV    ACC.0, C
MOV    C, 21H.1
MOV    ACC.1, C
MOV    C, 22H.2
MOV    ACC.2, C
MOV    C, 23H.3
MOV    ACC.3, C
MOV    C, 24H.4
MOV    ACC.4, C
MOV    C, 25H.5
MOV    ACC.5, C
MOV    C, 26H.6
MOV    ACC.6, C
MOV    C, 27H.7
MOV    ACC.7, C
结果在A中。
若用C8051,需要32个时钟,程序量为32字节。

网友G:
楼上
你这只是处理一个字节而已

网友J:
呵呵,只是举了1个例子,方法都类似。

网友K:
:L我表示还没看明白题

网友L:
LED需要从低到高逐位控制驱动电路

你跟驱动电路是怎么通信的,速度是多少?建议你自己模拟通信直接按位输出,不要重新组合

网友M:
用CPLD(FPGA)做一个硬件并串转换。(8字节并行写入,串行输出)

网友A:
以上是《Hackers Delight》的部分章节,全书用电驴搜索并下载到。

网友F:
to: 13楼
把8个字节放在20H~27H中
MOV    C, 20H.0
RRC    A
MOV    C, 21H.0
RRC    A
......
这样更快, 程序空间也更短

网友A:
to: 13楼
把8个字节放在20H~27H中
MOV    C, 20H.0
RRC    A
MOV    C, 21H.0
RRC    A
......
这样更快, 程序空间也更短
引用 网友F:

高低位对换,最简单的算法《Hackers Delight》这书里面也有

  1. a = ((a << 4) & 0xf0) | ((a>> 4) & 0x0f);
  2. a = ((a << 2) & 0xcc) | ((a>> 2) & 0x33);
  3. a = ((a << 1) & 0xaa) | ((a>> 1) & 0x55);

网友A:
再上一个32位的位翻转让你们这群井底之蛙开开眼。

unsigned rev(unsigned x) {
x = (x & 0x55555555) << 1 | (x >> 1) & 0x55555555;
x = (x & 0x33333333) << 2 | (x >> 2) & 0x33333333;
x = (x & 0x0F0F0F0F) << 4 | (x >> 4) & 0x0F0F0F0F;
x = (x << 24) | ((x & 0xFF00) << 8) | ((x >> 8) & 0xFF00) | (x >> 24); return x;
}

网友N:
改进的查表法:
把8×8变成4个4×4,然后查表再变回来?表的大小就可以接受了吧?

网友N:
128K字节,对于51是太多了,对于STM32来说不算啥了。

网友N:
实际也可以主频压算法,就是逐位算,老子主频高,(CPLD在一旁笑了)毕竟做显示你到底要处理多大数据不光是运算,扫描也很花资源的。DMA无敌。

网友O:
感觉像通信里面的交织,横写竖读,竖写横读:lol

网友A:
看了这么多2逼在这里不懂装懂,算了吧,我把书传上来吧。
楼猪要的转置矩阵和中间插入的位翻转都在第七章。

网友P:
LZ 去那里面试了啊

网友Q:
19楼的分析挺长,做个记号有空时看看。
29楼的书有空也要拜读一下。

网友G:
再上一个32位的位翻转让你们这群井底之蛙开开眼。

unsigned rev(unsigned x) {
x = (x & 0x55555555) > 1) & 0x55555555;
x = (x & 0x33333333) > 2) & 0x33333333;
x = (x & 0x0F0F0F0F) > 4) & 0x0F0F0F0F;
...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全家富贵

网友F:
再上一个32位的位翻转让你们这群井底之蛙开开眼。

unsigned rev(unsigned x) {
x = (x & 0x55555555) > 1) & 0x55555555;
x = (x & 0x33333333) > 2) & 0x33333333;
x = (x & 0x0F0F0F0F) > 4) & 0x0F0F0F0F;
...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井底之蛙"?  你最好编译成汇编码,再自己对比对比. 再来批评人家!
你虽然使用了 CM3 的 rev 指令, 但还是跳不过 128 次数据变换指令!

网友R:
如果是处理字库的话,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为什么非要单片机完成呢?可以考虑预先在计算机上把数据处理好再给单片机。

网友H:
19楼的算法很奇妙,但是也不难理解。我来推导一遍,类似的还有CRC计算时不用查表的快速计算方法
8个8bit的数据,可以放在2个32bit的数据中
行列的变化实质上就是这些位的变化。
现在x和y两个32位变量中有这些位
x={
a7,a6,a5,a4,a3,a2,a1,a0
b7,b6,b5,b4,b3,b2,b1,b0
c7,c6,c5,c4,c3,c2,c1,c0
d7,d6,d5,d4,d3,d2,d1,d0
}

y={
e7,e6,e5,e4,e3,e2,e1,e0
f7,f6,f5,f4,f3,f2,f1,f0
g7,g6,g5,g4,g3,g2,g1,g0
h7,h6,h5,h4,h3,h2,h1,h0
}
要将他们转化成如下的形式
x={
a7,b7,c7,d7,e7,f7,g7,h7
a6,b6,c6,d6,e6,f6,g6,h6
a5,b5,c5,d5,e5,f5,g5,h5
a4,b4,c4,d4,e4,f4,g4,h4
}

y={
a3,b3,c3,d3,e3,f3,g3,h3
a2,b2,c2,d2,e2,f2,g2,h2
a1,b1,c1,d1,e1,f1,g1,h1
a0,b0,c0,d0,e0,f0,g0,h0
}
可以看到转化后x中只有n7,n6,n5,n4部分,y中只有n3,n2,n1,n0的部分(n取a,b,c,d,e,f,g,h)
那么,我们可以用位运算,先把这些位的高低部分分离出来,分别放在x和y中

x1 = (x&0xf0f0f0f0) | ((y>>4)&0x0f0f0f0f)
y1 = ((x<<4)&0xf0f0f0f0) | (y&0x0f0f0f0f)
这个时候x1,y1变为
x1={
a7,a6,a5,a4,e7,e6,e5,e4
b7,b6,b5,b4,f7,f6,f5,f4
c7,c6,c5,c4,g7,g6,g5,g4
d7,d6,d5,d4,h7,h6,h5,h4
}

y2={
a3,a2,a1,a0,e3,e2,e1,e0
b3,b2,b1,b0,f3,f2,f1,f0
c3,c2,c1,c0,g3,g2,g1,g0
d3,d2,d1,d0,h3,h2,h1,h0
}
这个时候再看x内部的情况
我们需要把n7,n6放在x的前面,n5,n4放在x的后面
用上面的方式放的话就是这样的
x2 = (x1 & 0xcccc0000) | ((x1<<14) & 0x33330000) | ((x1>>14) & 0x0000cccc) | (x1&0x00003333);
这个时候x1变成x2
x2={
a7,a6,c7,c6,e7,e6,g7,g6
b7,b6,d7,d6,f7,f6,h7,h6
a5,a4,c5,c4,e5,e4,g5,g4
b5,b4,d5,d4,f5,f4,h5,h4
}
其实这一步的目的是把(a5,a4-c7,c6),(e5,e4-g7,g6),(b5,b4-d7,d6),(f5,f4-h7,h6)这些位交換位置
对于单个的位a,b交换,有这样的算法
t = a^b
a = t^a
b = t^b
对于多个位也可以用这样的算法
t = (a5,a4^c7,c6),(e5,e4^g7,g6),(b5,b4^d7,d6),(f5,f4^h7,h6) ==>  x1^(x1>>14)&0xcccc;  这个时候t里面就只包含了这些位的异或信息
  1. t={
  2.   a5^c7,a4^c6,0,0,e5^g7,e4^g6,0,0,
  3.   b5^d7,b4^d6,0,0,f5^h7,f4^h6,0,0,
  4. }
下面取出c7,c6,g7,g6,d7,d6,h7,h6
x2 = x1 ^ t<<14
再取出a5,a4,e5,e4,b5,b4,f5,f4
x2 = x1^t
合并后就是
x2 = x1 ^ t ^ (t<<14)

最后一步把n7放在第一排,n6放在第二排的算法推导后可以得到
t = (x2 ^ (x2 >> 7)) & 0x00AA00AA; x3 = x2 ^ t ^ (t << 7);

最后写成代码就是

void transpose8(unsigned char A[8], int m, int n, unsigned char B[8]) {
unsigned long x,y,t;
x = A[0]|(A[1]<<8)|(A[2]<<16)|(A[3]<<24);
y = A[4]|(A[5]<<8)|(A[6]<<16)|(A[7]<<24);
t = x;
x = (x&0xf0f0f0f0) | ((y>>4)&0x0f0f0f0f);
y = ((t<<4)&0xf0f0f0f0) | (y&0x0f0f0f0f);
t = x^(x>>14) & 0x0000cccc; x = x^t^(t<<14);
t = y^(y>>14) & 0x0000cccc; y = y^t^(t<<14);
t = x^(x>>7) & 0x00AA00AA; x = x^t^(t<<7);
t = y^(y>>7) & 0x00AA00AA; y = y^t^(t<<7);
B[0] = x; B[1] = x>>8; B[2] = x>>16; B[3] = x>>24;
B[4] = y; B[5] = y>>8; B[6] = y>>16; B[7] = y>>24;

网友S:
29楼这本书早就有中译本了,叫《高效编程的奥秘》,google这个关键字就能下到。

楼主:
多谢指点,结贴送分。

网友T:
如有位操作指令的MCU 会很快

网友U:
李富贵推荐的算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V:
特二高手啊。

网友W:
; 51 asm 最小代码

       InBuf  data 30h ; 30h..37h
       OutBuf data 38h ; 38h..3fh

       mov r1, #OutBuf
       mov r2, #8
LP_R2:
         mov r0, #InBuf
         MOV A, #1
LP_C:
           XCH A,  @R0
           RLC A
           XCH A, @R0
           RLC A
           INC R0
         JNC LP_C

         MOV @R1, A
         inc r1
        DJNZ R2, LP_R2

楼主:
回复 网友W:
楼上的51汇编总是这么犀利,佩服!

网友X:
ransposing a Bit Matrix
十九楼,好深奥啊!

网友Y:
DMA最快,标志位置位后,DMA在后台按照设定的搬运方式自动搬运,搬运完产生中断或另一标志位置起。整个搬运过程CPU不用参与,可以做任何其他事情。

网友Z:
使用CPLD吧,硬件旋转很容易,很快。

网友AA:
这个还是上cpld....

俺最近在研究cpu的一些东西.你这需求指令密度肯定浪费的很多...

某牛X书说的不适合reg少的单片机或者arm.占用太多寄存器.

网友AB:
用DSP,专门有向量计算的协处理器

网友AC(2012-05-06):
我在做微打控制板的时候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是用纯位操作完成的,耗费了9个布尔字节。51单片机用c写的,速度还算满意。

网友AD:
Thumb2指令集的CM3,有两条指令BFI\BFX适合处理这类问题。
对于100Mhz的CM3 MCU,包括入栈、出栈、取数、送存操作不会超过1uS。
没查,如果BFI\BFX指令是16位指令,程序量不超过200字节。如果是32位指令也超不过400字节。
只是写程序要麻烦一些。要一个点一个点的点上去

网友AE:
stm32这样行不?
char d1[8] __attribute__((at(0x20000000)));
int  d2[8][8] __attribute__((at(0x22000000)));

int i,j,tmp;

for(i=0;i<8;i++)
{
        for(j=i+1;j<8;j++)
        {
                tmp=d2[ i][j];
                d2[j]=d2[j][ i];
                d2[j][ i]=tmp;
        }
}

网友AF(2012-06-08):
看懂了,
只要MCU 多一个XY转换寄存器可以解决.
软件的算法变为硬件完成, 达到提高软件效率.

网友AG:
FPGA也算MCU的话,同频率下效率应该是最高的了。
以前做LED控制器的时候做过一个编解码IP,里面就有LZ所说的这种转码功能。
也是以8字节为单位,转换只需要8个时钟,不包含FIFO,总线等数据传输的时钟开销。

网友AH(2012-07-17):
牛X帖子,真的集思广益啊。个人的想法,没有什么最好的,关键是你熟悉什么,用你熟悉的东西怎么样来满足要求,我觉得这才应该是解决问题的想法,当然作为一个问题在这儿讨论下也挺好,感觉看着挺开心的。

网友AI:
直接用FPGA 搞定  几个周期就行

网友AJ(2012-09-07):
我正常是使用查表实现   这样方便简单

网友AK:
还没做过,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