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50降压到3V3,但输入输出都出现大纹波,请求帮助

楼主(2012-04-05):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你所用的电感 规格型号是多少?
另外,你有仔细研究过手册給的布局示意图吗?
贴你的PCB来看看

网友B:
;P邮寄一块来,玩玩,调好了再还给你

网友C:
晕 到底是多少v

网友D:
输入也出现大纹波说明你该加大输入滤波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加大滤波电容还是没有改善

楼主:
电感是15uH的贴片功率电感,具体的型号我不清楚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也用过这款芯片,没出现过这次这种现象,最多输出的纹波差不多40mv左右,输入的电压纹波没有丝毫影响

网友E:
需要功率贴片电感,可以找我:)

网友F:
你可以去TI的官网上,上面有一个电源模块辅助设计工具,选择TPS5450型号,以及你的输入和输出参数等,这个工具会自动生成一个模块电路,这个模块提供了外围电路的连接和元器件参数。
而且正如2楼所说,需要注意PCB布局,手册上会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D:
负载电流多大?电池输出电流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现在用的是PDF里的典型电路的,即使布局上有差异,但应该不会影响这么大才对的啊,最多应该是输出部分纹波较大,但现在输入端也受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池输入有1A左右,转化成3V3供给单片机工作用的

网友D:
7V是什么电池组呢?会不会是电池内阻太大造成的?

网友G:
8# ko_22 [/
应该是电感的问题,你用的是开磁路的电感还是闭磁路的电感?

网友H:
电路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都改变了,元件参数需重新计算。计算方法可查5450的资料

网友I:
TPS5450的最大输出电流为5A, 给单片机供电,有点浪费了。如果按6~8V输入,3.3V输出,0.3A的输出电流。需要使用极大的电感。建议重新选型,使用其他IC,比如:TPS62170、TPS62172、TPS54040等。http://focus.ti.com.cn/cn/docs/prod/folders/print/tps62170.html

20120411-截图  (23.04 KB )

网友J:
6楼正解。
输入也出现大纹波说明你该加大输入滤波电容。
引用 网友D:

500kHz的开关频率,不是随便找个电解电容就能降低纹波的,应该在输入输出加固态电容或者大的陶瓷电容(MLCC)

何况,对于数字电路,100mv的纹波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算不得什么“大纹波”。
真要有好的纹波参数,再加一级LC即可

网友K:
加大输入滤波电容。

网友L: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