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曲线图用哪方程式比较合适?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4-05):
传说中的一元二次方程

网友B:
分段吧   看你后面是直线

网友C:
这曲线不会是一个式子表示的吧,应该是分段函数

网友D:
并不是看曲线怎么样,是看什么传感器

楼主:
谢楼上几位!
传感器是磁场强度传感器,想找出磁场强度与距离的关系,图是用几点距离描出来的,以便找出大概关系才分段的。

网友E:
x坐标是非线性的?坐标总得有个规律吧?

网友F:
磁场强度与距离的关系是什么?

问题:
我只知道永磁铁的磁场强度跟距离成反比例关系___离磁铁越远,磁场强度越小,但具体数学公式不知道,比如是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还是跟立方成反比等.还有什么系数没有?希望高手指教!

解答:
永久磁铁的磁场非常复杂
如果近似一个磁偶极子,偶极矩M
考察的点距离r,与偶极矩夹角s
Bx= μ* M *(coss)2 / (2 * pi * r3)
By= μ* M *coss*sins / (2 * pi * r3)

B= μ* M * coss / (2 * pi * r3)

μ =4* pi* 10-7,是真空中的介磁常数。
可见跟立方成反比。

这个公式只在距离远大于磁体体积时适用。如图所示,蓝色线表示没有磁场的节面。

网友G:
分段用二次曲线回归

网友H:
既然已经测量了若干点(楼主没有说清楚多少个),用幂函数拟合。

网友I:
已知曲线形状,想知道什么数学方程式最准确的表达曲线,在数学上属于曲线拟合。。最常用的曲线拟合方法是最小二乘法。用matlab里面的曲线拟合函数可以很容易得到你需要的函数系数。从而得到函数表达式。

网友J:
号外  maychang出现了!
12L说的没错

网友K:
看来张老的大杀器已近完工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好!
请问如何拟合曲线??在8位单片机上如何拟合保证它的准确性???
谢谢!

网友G:
其实楼主问题实质是已经测得一组数据,希望得到近似方程这是典型求回归方程问题,可以看数理统计方面书籍,不是在这里几句话能说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