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设计_怎样使双闭环调速晶闸管的功率

楼主(2012-04-05):
  系统设计_怎样使双闭环调速晶闸管的功率
  前言:
  此设计利用晶闸管、二极管等器件设计了一个转速、电流双闭环直流晶闸管调速系统。该系统中设置了电流检测环节、电流调节器以及转速检测环节、转速调节器,构成了电流环和转速环,前者通过电流元件的反馈作用稳定电流,后者通过转速检测元件的反馈作用保持转速稳定,最终消除转速偏差,从而使系统达到调节电流和转速的目的。该系统起动时,转速外环饱和不起作用,电流内环起主要作用,调节起动电流保持最大值,使转速线性变化,迅速达到给定值;稳态运行时,转速负反馈外环起主要作用,使转速随转速给定电压的变化而变化,电流内环跟随转速外环调节电机的电枢电流以平衡负载电流。并通过Simulink进行系统的数学建模和系统仿真,分析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的特性。
  直流双闭环调速系统的性能很好,具有调速范围广、精度高、动态性能好和易于控制等优点,所以在电气传动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直流双闭环调速系统中设置了两个调节器, 即转速调节器(ASR)和电流调节器(ACR), 分别调节转速和电流。本文对直流双闭环调速系统的设计进行了分析,对直流双闭环调速系统的原理进行了一些说明,介绍了其主电路、检测电路的设计,详细介绍了电流调节器和转速调节器的设计以及一些参数的选择和计算,使其满足工程设计参数指标。
  自70年代以来,国外在电气传动领域内,大量地采用了“晶闸管直流电动机调速”技术(简称KZ—D调速系统),尽管当今功率半导体变流技术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在工业生产中KZ—D系统的应用还是占有相当的比重。在工程设计与理论学习过程中,会接触到大量关于调速控制系统的分析、综合与设计问题。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解析法,实验法与仿真实验,其中前两种方法在具有各自优点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同的局限性。双闭环(电流环、转速环)调速系统是一种当前应用广泛,经济,适用的电力传动系统。它具有动态响应快、抗干扰能力强等优点。我们知道反馈闭环控制系统具有良好的抗扰性能,它对于被反馈环的前向通道上的一切扰动作用都能有效的加以抑制。采用转速负反馈和PI调节器的单闭环的调速系统可以再保证系统稳定的条件下实现转速无静差。但如果对系统的动态性能要求较高,例如要求起制动、突加负载动态速降小等等,单闭环系统就难以满足要求。这主要是因为在单闭环系统中不能完全按照需要来控制动态过程的电流或转矩。在单闭环系统中,只有电流截止至负反馈环节是专门用来控制电流的。但它只是在超过临界电流值以后,强烈的负反馈作用限制电流的冲击,并不能很理想的控制电流的动态波形。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希望在电机最大电流限制的条件下,充分利用电机的允许过载能力,最好是在过度过程中始终保持电流(转矩)为允许最大值,使电力拖动系统尽可能用最大的加速度启动,到达稳定转速后,又让电流立即降下来,使转矩马上与负载相平衡,从而转入稳态运行。这时,启动电流成方波形,而转速是线性增长的。这是在最大电流转矩的条件下调速系统所能得到的最快的启动过程。
  2总体方案设计
  整流电路如图3.4所示,在整流电路中主要是晶闸管的保护问题。晶闸管具有许多优点,但它属于半导体器件,因此具有半导体器件共有的弱点,承受过电压和过电流的能力差,很短时间的过电压和过电流就会造成元件的损坏。为了使晶闸管装置能长期可靠运行,除了合理选择元件外,还须针对元件工作的条件设置恰当的保护措施。晶闸管主要需要四种保护:过电压保护和du/dt限制,过电流保护和di/dt限制。
  3.4.1 过电压保护和du/dt限制
  凡是超过晶闸管正常工作是承受的最大峰值电压的都算过电压。产生过压的原因是电路中电感元件聚集的能量骤然释放或是外界侵入电路的大量电荷累积。按过压保护的部位来分,有交流侧保护,直流侧保护和元件保护。元件保护主要是通过阻容吸收电路,连线如图4.4所示。阻容吸收电路的参数计算式根据变压器铁芯磁场释放出来的能量转化为电容器电场的能量存储起来为依据的。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可以有效的抑制尖峰过电压。串阻的目的是为了在能量转化过程中能消耗一部分能量,并且抑制LC回路的振荡。
  3.4.2 过电流保护和di/dt限制
  由于晶闸管的热容量很小,一旦发生过电流时,温度就会急剧上升可能烧坏PN结,造成元件内部短路或开路。晶闸管发生过电流的原因主要有:负载端过载或短路;某个晶闸管被击穿短路,造成其他元件的过电流;触发电路工作不正常或受干扰,使晶闸管误触发,引起过电流。晶闸管允许在短时间内承受一定的过电流,所以过电流保护作用就在于当过电流发生时,在允许的时间内将过电流切断,以防止元件损坏。晶闸管过电流的保护措施有下列几种:
  1.快速熔断器 普通熔断丝由于熔断时间长,用来保护晶闸管很可能在晶闸管烧坏之后熔断器还没有熔断,这样就起不了保护作用。因此必须采用专用于保护晶闸管的快速熔断器。快速熔断器用的是银质熔丝,在同样的过电流倍数下,它可以在晶闸管损坏之前熔断,这是晶闸管过电流保护的主要措施。
  2.硒堆保护 硒堆是一种非线性电阻元件,具有较陡的反向特性。当硒堆上电压超过某一数值后,它的电阻迅速减小,而且可以通过较大的电流,把过电压的能量消耗在非线性电阻上,而硒堆并不损坏。硒堆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和阻容元件并联使用。
  本文由中国电力电子产业网特约电力电子技术专家编写,转载请说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