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单片机系统算高频还是低频?

楼主(2012-04-05):
一个主频率8~16M的普通的单片机系统
外围频率低于1M,这样的系统
单点接地合适还是多点接地合适?

网友A:
外围频率低于1M,这样的系统算作低频系统, 推荐使用单点接地更合适
但是这个1M 是指的谐波, 如果是 1M 的方波, 10M 以上的高次谐波还是很丰富的, 也就不能算低频系统.
单片机系统往往有多种地, 我感觉还是尽量隔开, 最不引起耦合的点相连接比较合适

网友B:
高低频是相对的

网友C:
接地其实主要还是看电流大小和频率高低,20M以下的单片机系统,只要没有模拟部分,比如AD,可以随便玩(EMI发射性能不保证)。接地最好是单点,但是单片机系统更多是小电流的数字电路,单点接地做不到的时候,可以数字模拟地分开就OK了,再有就是大电流,比如继电器,电磁阀等分开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D:
注意电流回路,避免处在大电流回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