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怎么采集信号

楼主(2012-04-05):
如题,怎样用单片机采集输入和输出信号并比较,最好是能将输入输出信号用波形显示出来,谁能给个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A:
相对于做一个简易示波器,记得论坛里有做好的(好像是AVR单片机做),不是很高频率的信号应该可以做到

楼主:
示波器只能显示单路信号,我这个是输出也要用波形显示出来跟输入的有个时差,而且信号的频率200k-500k,我表示很无语,至少通过串口给电脑数据时不行了。。

网友A:
两路倒没什么问题,问题是你得信号频率那么高,还想把数据通过串口送给电脑,一般单片机的速度处理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单片机处理不了,单片机的内存肯定不够,这不是重点,关键的是通过串口,串口的最大速率是115200BIT,一个字8BIT加上起始终止,所以最快是11520,也就是说最快就这么快,11K已经限制了,而且基本上一般串口最高好像都跑不起来通信会错,程序空隙时间太小处理不了。。所以说感觉这个方案估计直接挂,用DSP作下位机,再搞个上位机估计可行。。关键是要电脑上输出波形,所以说必须要有上位机,现在的问题来了,主管上位机也让我做,用labview显示图形,我表示我很蛋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谁来救我啊。。。

网友A:
通过串口肯定不能传这么多数据,要传给上位机你可以考虑通过网口
或者直接驱动一块屏来画图(不用上位机)
处理器的主频是很关键的,否则光采样处理数据都没法做就别提通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因为采样的数据量太大,1s200k啊,一般的单片机肯定搞不定,肯定要外扩RAM,所以现在就是打算用labview然后买板卡做,就是有点浪费钱,所以学习新的软件中,我表示很蛋疼,我不想学。。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B:
反正要用上位机,直接做板卡用不就行了,不比单片机贵啊

网友C:
用 USB 传输, 每秒数百K乃至上兆的数据传输都不成问题, 这样的单片机也不贵. 比起用板卡来实现, 成本可是大大地降低.
    而且, 楼主的学习内容就更丰富咯!

网友D:
看你要采集的信号要求了,如果是信号要求进度高。
单片机不够用了,要用arm配专门的采集卡来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USB传输貌似可以解决,而且可以实时通信。。。数据直接丢出去。。。不过学的东西真的很多。。:'(

网友E(2015-12-10):
楼主好,我也遇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可以帮帮我么?要求采集到两路010101数据,并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