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邪门的事情,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2-04-05):
我用STM8S207SB,时钟频率为外部晶振18.432M,这段延时程序这么写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j;
     for(j=ms;j>=0;j--)
      for(i=0;i<100;i++);
}
上面这么写编译器报超出比较范围,并且程序不能运行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j;
     for(j=0;j<ms;j++)
      for(i=0;i<100;i++);
}
如果这么写,没问题,程序能正常运行,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A:
unsigned char  j>=0这个条件永远满足, 死循环了

网友B:
for(j=ms;j>=0;j--)  。 这个是j=0时都进行自减,你的声明类型不对应
或者改成 j=MS;j>0;j--

网友C:
这么改:
for(j = (ms+1); j >= 1; j--)
{
  ...
}

网友D:
for(j=ms;j>=0;j--)
改为
for(j=ms;j>0;j--)
万事大吉

网友E:
无符号数不可能小于0,j--到0后就是255,所以j>=0永远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