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和MODSIM仿真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2-04-05):
虽然用FPGA用了很久,可是都是在QUARTUS下进行的,其他的专门的工具,比如MODSIM,她的优势在哪里?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帖呢,是不是我的问题太菜了??

网友A:
quartus编译慢,不支持testbench仿真

不过话说modelsim的编辑器不是一般的垃圾,而且软件有时候响应很慢

网友B:
有人总结一下吗

网友C:
你百度一下,估计比我们每一个人说的都清楚。
当一些功能不使用得时候,你永远不知道他的强大。

网友D:
两者最大区别是modelsim支持文本描述的testbench,quartus只支持波形输入vwf,而且高版本的quartus已不含仿真模块,必须用第三方仿真工具了

网友E:
多少有些帮助,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