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放大电路

楼主(2012-04-05):
(无正文)

网友A:
3A要求是恒流源?

楼主:
2# zjp8683463 就是把输入同步放大3A,输入时2至6ms长的方波

网友B:
3A 电流信号,怎么的也得有个电压幅值范围吧
最简单的思路,弄个3A的恒流源(电压范围,你自己定)
方波信号控制个PMOS管,控制恒流源的输出即可。

网友C:
楼上方案和我想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