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无线键盘模块,谢谢

楼主(2012-04-05):
寻找一款无线键盘模块,
要求如下
1:接收端使用USB和PC连接,最好是免驱的
2:发送端使用SPI或串口,便于单片机发送
3:距离要求室内可靠20米以上
4: 如无合适接口,发送端PS2接口亦可

  哪位大侠用过类似的模块,请告知,谢谢了

楼主:
我想过用无线键盘改一下,可是试了几款距离有点近,基本就是10米以内。或者哪位用过有远一点的无线键盘推荐一下也可以,

网友A:
nordic 的nRF2401LU的芯片有这个方案,不过我没测试过 他的无线传输距离有多远  如果距离近  你可以在无线发送端 加个PA

网友A:
国内有很多他们的代理商的  具体可以找他们的代理商问下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回复,我这个没量,就想找个现成的模块用一下。

网友B:
建议上淘宝搜一下。

楼主:
谢6楼,淘宝上早就搜了,基本是NRF24lu1的模块。需要二次开发。我这个就做一件,想找个省事的。

网友C:
楼主,我没看懂你的需求跟“键盘”之间有什么关系,你要的不就是个无线数传模块嘛?????

楼主:
谢谢NE5532,如果用数传模块我还要再做USB HID的键盘接口,PC上的软件已经不能改了,类似条码扫描枪一样只能通过键盘口采集数据进去,我这个就是帮朋友搞一件自用,不想太费事。

我已经准备买个无线键盘,然后把键盘的天焊上个SMA座,整个外接天线出来,看看距离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