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程序跑飞,只有中断程序运行

楼主(2012-04-05):
用的是stm32l151r8t6,用timer2定时中断读取和计算加速度计的数值,有浮点运算,都在中断程序里完成。现在是如果timer2中断服务程序里什么都不做,程序能正常运行,但是把读取和计算的程序加进去后,运行几分钟后,程序就跑不回主程序了,这个时候根据我设的标记,只有timer2中断程序在运行,而读取加速度计和计算的程序在F系列的arm里是没有问题的,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A:
你把读取和计算的程序加进去的话  估计执行时间太长了  这样就跳不出中断了   一直执行中断去了  你可以设一个中断标记位了   中断一到了  你就可以设置标志位为1   然后在主函数中执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测过调用一次计算程序的时间大概是2ms左右,而我用的中断是400ms,所以应该不可能一直嵌套的,放到主程序的思路,我现在用了,基本可以。但是就是中断这个还是没找到原因,我为了测试又开了一个更低优先级的timer6定时中断,timer6的中断子函数可以运行,所以我觉得timer2的中断子函数并没有一直占有系统资源的~

网友B:
一般浮点运算都是通过调用子函数完成的,如果你的主程序中也用到了浮点运算,当主程序中正在进行浮点运算时,就构成了浮点运算子函数的重入,这样就会出问题造成主程序的混乱。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程序就
while(1)
{
     Delayms(500);
     myPrintf("m\n");//用来做指示用
}
没有浮点运算的

网友B:
你能确定myPrintf()中没有浮点运算吗?

另外一个可能的方向是看看堆栈是否溢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myPrintf()就是一个串口发送函数,里面没有运算,就调用了usartsend函数,堆栈溢出这个有可能啊,我再试试,堆栈我直接用的是原始启动文件里的没修改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个问题,怎么选择合适的堆栈大小呢?谢谢城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