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XX例程IAR编译通不过

楼主(2012-04-05):
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cmsis_iar.h" ,找不到cmsis_iar.h文件

网友A:
检查一下项目中的设置。

网友B:
应该是项目设置问题

网友C:
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cmsis_iar.h" ,找不到cmsis_iar.h文件
引用 楼主:

这么快都用上了ST的M0。

楼主:
在项目设置对STM的M0有哪些需要注意!!!

网友D(2012-08-15):
成功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