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奇怪的电源供电设计

楼主(2012-04-05):
今天有空仔细翻翻器件手册。在看 STM32F103 的资料时, 突然看到很奇怪的一页。
    通常在我们设计pcb 时, 总是会尽可能地将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特别是频率振荡电路分开。避免串扰,影响模拟电路的精度。

然而看STM32F103x8 、STM32F103xB数据手册 “参照2009年4月 STM32F103x8B数据手册 英文第10版  (本译文仅供参考,如有翻译错误,请以英文原稿为准)”
       P23/62 页 讲到供电方案时,图12 中赫然写着:VDDA&VSSA, 内部连接的是 “模拟电路,RC 振荡器,PLL 等”。
翻出英文资料,101,100 的资料,都有这供电方案的一页,也都是这么图示。
    奇怪!
    难道模拟电路和振荡器共享电源是一种先进的,科学的处理方式?
    请网友,大虾们说说你们的看法

网友A:
这有什么奇怪的?RC振荡器也是模拟电路呀,PLL也是模拟电路呀。

楼主:
RC振荡器也是模拟电路,PLL也是模拟电路。这个说法太牵强。
虽然说里面的反相器的确作放大器用。 但是输出的是数字信号,这个振荡器也是一个很大的噪声源!
所以还是认为不该和模拟电路公用电源

网友A:
RC振荡器也是模拟电路,PLL也是模拟电路。这个说法太牵强。
虽然说里面的反相器的确作放大器用。 但是输出的是数字信号,这个振荡器也是一个很大的噪声源!
所以还是认为不该和模拟电路公用电源 ...
引用 楼主:

你怎么认为没有关系,实际设计就是这么做的,而且效果也很好。

网友B:
这个RC和PLL电路确实是模拟电路,呵呵。

楼主:
你怎么认为没有关系,实际设计就是这么做的,而且效果也很好。
引用 网友A:

不要过于相信“权威”的设计,也许不这么做,效果会更好呢。
再说, 现在的情况就算效果很好吗,经本人测试:对于一个稳定信号,送由 AD 转换,结果有 3~4 的范围内误差跳动,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信号了。这除了信号的原因,难道就没有跟这个芯片设计有关的原因?说不定这个电源经过更合理的设计,这个信号的 AD 结果就只有 1~2 的范围内跳到了呢?!

网友C:
不要过于相信“权威”的设计,也许不这么做,效果会更好呢。
再说, 现在的情况就算效果很好吗,经本人测试:对于一个稳定信号,送由 AD 转换,结果有 3~4 的范围内误差跳动,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信号了。这除了信号 ...
引用 楼主:

AD 结果只有 1~2 的范围内跳动,目前的STM32F103可以比较容易的做到,一般只需要对电源作简单的RC滤波即可,但PCB布线不能太差。

网友A:
不要过于相信“权威”的设计,也许不这么做,效果会更好呢。
再说, 现在的情况就算效果很好吗,经本人测试:对于一个稳定信号,送由 AD 转换,结果有 3~4 的范围内误差跳动,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信号了。这除了信号 ...
引用 楼主:

好啊,如果LZ有兴趣,可以继续研究,看看你的测量误差是否跟这个芯片设计有关,有什么新的发现,请和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好啊,如果LZ有兴趣,可以继续研究,看看你的测量误差是否跟这个芯片设计有关,有什么新的发现,请和大家分享一下。
引用 网友A:

可惜这个我只能嘴上说说,pcb 我可以画一个,打个样板来做测试。
但是我却没有办法打个样片做测试哦。

网友A:
可惜这个我只能嘴上说说,pcb 我可以画一个,打个样板来做测试。
但是我却没有办法打个样片做测试哦。
引用 楼主:

很多理论研究都不需要做实际测试的,只有需要验证理论结论时才要做实际测试,所以在做样片测试之前,你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楼主:
所以在做样片测试之前,你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这块倒不是很了解啊, 请指教

网友D:
acgean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不仅仅是数字信号才会干扰ADC,大幅度的电压波动都会干扰ADC,比如振荡器。这种干扰可以测量的,只要在相同的系统总线频率下(8M),对比一下开启和关闭HSI时,ADC的波动是否有变化就可以了。

网友E:
LS的思路不错,很容易就可以验证了

网友F:
其实,对于用户来说,RC振荡器、PLL的稳定性 比 ADC 更重要。。。

网友F:
不要过于相信“权威”的设计,也许不这么做,效果会更好呢。
再说, 现在的情况就算效果很好吗,经本人测试:对于一个稳定信号,送由 AD 转换,结果有 3~4 的范围内误差跳动,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信号了。这除了信号 ...
引用 楼主:

相信的不是“权威”设计,而是 ST 公司那么多年 CPU 设计积累的经验。
从ADC 的角度来说,也许你说得对,但是从全局来说,绝对是 ST 公司走的路正确。。。对 IC 设计来说,这些,都是拿钱堆出来的

网友G(2012-08-21):
不是说权威和经验就一定是最好的
想必很多时候还有兼顾"鱼" 和 "熊掌" 的问题.
楼主这个问题提得比较深刻, 从测试角度来说, 通过关闭 PLL 和尽可能地关闭内部 RC 来对比测试.
不过由于本来波动就很弱, 要做准确可信的测试, 恐怕得有比较专业的板子和环境呐.

网友H:
LZ这思考的精神还是很值得学习的

网友I:
CPU功能那么多,对性能肯定有所取舍。这也是在高要求的地方都用外部AD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