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失效分析 版主,消灭0回复啊

楼主(2012-04-05):
反激式开关电源。输出+5V/3A、+9V/0.5A、-9V/0.5A
用户使用中退回来的产品,经检查,损坏的器件如下:
开关管SSS4N60B和电流采样电阻R4 0.75欧烧坏,PWM控制IC有些烧坏,有些不烧坏。反峰吸引的二极管D5,R2和C2是好的。
帮忙分析一下损坏的原因,谢谢了!

网友A:
R4坏看功率够不够。驱动要加钳位二极管

楼主:
R4是1W的,开关管DS、GS也都击穿短路了,没加钳位二极管应该会击穿GS和R9吧,虽然R9也有坏的,但大部分是好的。是栅极驱动电阻R8也是好的。R4的表面可以看到有裂开的痕迹。

网友B:
一开机就炸吧?

楼主:
不是,这个是用户使用过程中返回来的,出厂的时候检测过是好的才出厂的。

网友C:
变压器同名端错了吧

是不是你外加的RC消隐时间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压器是我画错的。
外加RC消隐时间我不知道会不会太长哦,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计算。
但是基本上坏的都是同一个教室使用的。
所以分析的时候需要加上环境因素。

另开关管D端电压什么时候最高? 管子耐压是600V的,我想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电网干扰,使DS电压超过600V,使管子击穿的?

网友C:
R9和C4的值是多少?
变压器参数?
7# a474696060

楼主:
回复 网友C:
R9就是10R,C4没有接.
变压器参数..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测,有没有什么方**

网友C:
变压器谁设计的啊,这都不知道

楼主:
电源板是买别的厂家的,用在我们的产品上供电...但是现在他们的电源板坏的问题比较集中,所以我们老大叫我去研究..

网友C:
那挂一下开关管的漏极波形也行

网友D:
1、单端反激电路使用600V耐压的管子,变压器漏感要控制好,否则管子很容易炸掉。
2、去掉R9(短路)试试。
3、试验的时候,重点试短路状态。
你的图纸整流后面漏画了滤波电容?

楼主:
没有哦。今天问了下厂家。他们给出的解释是说3月份天气比较潮湿,静电击穿..有没有可能??

网友C:
拍个PCB的图片,看一下嘛

小声偷偷的告诉你一下,3月份我们公司的IC退货几十万,各种型号的都有,都是FB-GND短路。。。。还在找原因,初步怀疑是那鸟人画板距离不够,据描述有打火现象。。。

姥姥的,PCB不给,什么都不给,就抽样一堆坏片让分析:dizzy:

14# a474696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