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刷三防漆会影响电气参数吗?

楼主(2012-04-05):
之前用AD7792做的PT100温度测量模块,5套测试都很准,,刷了三防漆后,结果遭了大,,5套现在只有一套采集是准的,其他飘得凶,,,求解决。。。。。。

网友A:
电气参数基本不影响,对散热有影响。
出现问题原因可能是:
三防漆质量有问题;
刷三防时要先烘烤,把板子、元件的湿气先烤干,再刷漆,这是基本工艺,如果板子原来湿气很大,刷完了相当于把湿气都包进去了。

网友B:
电气参数基本不影响,对散热有影响。
出现问题原因可能是:
三防漆质量有问题;
刷三防时要先烘烤,把板子、元件的湿气先烤干,再刷漆,这是基本工艺,如果板子原来湿气很大,刷完了相当于把湿气都包进去了。 ...
引用 网友A:

MARK。。

网友C(2013-07-28):
我单位用 stm32f103c8 刷过三防漆后,大批出问题,特别阴雨天

网友D:
三防漆可能会屏蔽发射信号,这个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E:
还没有用过...

网友F(2013-11-24):
我们最近也在做这个 ad7792 跟pt1000 可以问下电路图么 从网上找的好像有点不对 求教了 还是学生

网友G:
这个一般不会对器件产生影响的。不过应该考虑到那些不必涂覆涂料的的部件所处的位置。包括连接器,IC插槽,可调电位计和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