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2012-04-05):
用市电变压后输出5V给电路板供电,我见到过两种方法
1,用变压器将220V交流电变为12V交流电,然后整流+7805
2,直接用AC-DC开关电源,是那种封装好的。
好像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做的蛮小的,相对来说第2种方法更小点
请问这两种方法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或者还有没有更好点的方法呢?

网友A:
方案没有绝对的优点和缺点,只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学特点和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方案才是办法。

楼主要说自己的板子什么情况,比如工作电流多少?是连续工作还是断续工作,时间分别多长?休眠电流多少?工作电流多少?要求的电源适应性范围多少?是否处于强浪涌环境?是否看重发热量?成本预算是否敏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高手光临,欢迎欢迎
工作电流大概100mA吧,休眠电流10uA吧,传感器单片机什么的是连续工作的,电机是断续工作的,电机电流大概50mA吧,一次动作也就几秒钟,而且不会太频繁,产品用在室内,发热量不要太大就行,公司当然喜欢低成本啦,不过我还是比较担心电源带来的干扰,毕竟测试还是在工厂测试的,所以尽量控制吧。
多谢啦。

网友A:
你还是没说电源适应性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漏掉了
适应范围。。。是不是说输入输出的电压范围啊
如果是的话
输入就是市电啦,我们厂这边平均240V多吧,输出呢,不要高过6V就行,毕竟我还想在后面加个LDO把电压降到3.3V。恩。。。大概就是这样啦。

网友A:
电源适应性范围是指输入,220V,+/-20%或者+/-40%,这种类型,楼主要求的是多少?另外3.3V的LDO犯不着6V吧,好的LDO几百mV压差就可以工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220V,+/-20% 应该就够了吧。

网友B:
低成本,小体积,用阻容降压。看你的描述应该适用。

网友A:
如果是小产品的话,阻容降压倒是可以。要讲究可靠性,2W的板载变压器+7805(如果只要3.3V的话,LM1117都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选用板载变压器+7805呢?这个方法比直接用AC-DC开关电源强在哪里?成本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能讲讲吗?

网友A:
约简单的东西越可靠,你认为一堆铜线和硅钢片和一堆电子线路相比,哪个更容易损坏呢?你自己算下价格也知道哪个更便宜了(不要用手机充电器给我举反例,那东西的质量差得吓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是这样子啊,多谢高手指点。

楼主:
先结贴啦。

网友C:
噢,来晚了,这么快就结贴了.

网友D:
阻容 好像 很容易 坏

网友A:
阻容 好像 很容易 坏
引用 网友D:

可靠性是没有开关电源高,所以只能用在简单产品上。

网友B:
约简单的东西越可靠,你认为一堆铜线和硅钢片和一堆电子线路相比,哪个更容易损坏呢?你自己算下价格也知道哪个更便宜了(不要用手机充电器给我举反例,那东西的质量差得吓人) ...
引用 网友A:

手机充电器也有质量好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