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大家补一下稳压二极管的知识

楼主(2012-04-05):
稳压二极管 伏安特性曲线
    稳压管是一种特殊的面接触型硅二极管,它的电路符号和伏安特性曲线如图5-9所示,稳压管的伏安特性曲线和普通二极管类似,只是反向特性曲线比较陡。

图5-9 稳压管的电路符号和伏安特性曲线

    反向击穿是稳压管的正常工作状态,稳压管就工作在反向击穿区。从反向特性曲线可以看到,当所加反向电压小于击穿电压时,和普通二极管一样其反向电流很小。一旦所加反向电压达到击穿电压时,反向电流会突然急剧上升,稳压管被反向击穿。其击穿后的特性曲线很陡,这就说明流过稳压管的反向电流在很大范围内(从几毫安到几十甚至上百毫安)变化时,管子两端的电压基本不变,稳压管在电路中能起稳压作用,正是利用了这一特性。
    稳压管的反向击穿是可逆的,这一点与一般二极管不一样。只要去掉反向电压,稳压管就会恢复正常。但是,如果反向击穿后的电流太大,超过其允许范围,就会使稳压管的PN结发生热击穿而损坏。
    由于硅管的热稳定性比锗管好,所以稳压管一般都是硅管,故称硅稳压管。
    稳压 二极管的主要参数

    (1) 稳定电压Uz和稳定电流Iz 。
    稳定电压就是稳压管在正常工作下管子两端的电压。同一型号的稳压管,由于制造方面的原因,其稳压值也有一定的分散性。如2CW18,其稳定电压Uz=10~12 V。
    稳定电流常作为稳压管的最小稳定电流Izmin来看待。一般小功率稳压管可取Iz为5 mA。如果反向工作电流太小,会使稳压管工作在反向特性曲线的弯曲部分而使稳压特性变坏。
    (2) 最大稳定电流Izmax和最大允许耗散功率PzM 。
    这两个参数都是为了保证管子安全工作而规定的。最大允许耗散功率PzM=UzIzmax,如果管子的电流超过最大稳定电流Izmax,将会使管子的实际功率超过最大允许耗散功率,管子将会发生热击穿而损坏。
    (3) 电压温度系数av 。
    它是说明稳定电压Uz受温度变化影响的系数。例如2CW18稳压管的电压温度系数为0.095%/℃,就是说温度每增加1℃,其稳压值将升高0.095%。一般稳压值低于6 V的稳压管具有负的温度系数;高于6 V的稳压管具有正的温度系数。稳压值为6 V左右的管子其稳压值基本上不受温度的影响,因此,选用6 V左右的管子,可以得到较好的温度稳定性。
    (4) 动态电阻rz 。
    动态电阻是指稳压管两端电压的变化量Uz与相应的电流变化量Iz的比值,如图5-9所示,

    稳压管的反向特性曲线越陡,动态电阻越小,稳压性能就越好。rz的数值约在几欧至几十欧之间。

网友A:
很基础东西,模电都讲过,
不过有些忘了,
跟楼主学习了

网友B:
支持下楼主 很稀罕基础东西

网友C:
呵呵        ,
基础的东西才要更好的掌握啊

网友D:
基础的东西也忘了很多

网友E:
恩 瞅瞅 那个特性图啊。。

网友F:
顶一下滴,这些东西在学校时都学过了,但是总是似是而非的,边用边学就会学的很快滴,顺便再补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