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 固态继电器 可控硅 三者的区别

楼主(2012-04-05):
请教给位大侠:

                   光耦  固态继电器  可控硅  三者的区别?

谢谢

网友A:
单说区别,这个范围太广了吧, 电压 电流 驱动类型 应用场合等
说说具体你想知道什么。

楼主:
原理和内部结构

网友A:
建议,下3份规格书,这个比问得出的结论要深刻。
当然,有条件,自己动手调试下,更好。

网友B:
要不来个更加偷懒的方法: 去百度百科。

网友C:
光耦  和 固态继电器是隔离的, 可控硅不是。
固态继电器 和  可控硅一般是大功率的、控制交流信号,可 光耦 一般是小功率的、直流的。

网友D:
光耦合可控硅应该说是固态继电器的一部分
固态继电器里一般是通过光耦进行隔离控制输出端的可控硅的开关,进一步控制后面的电流负载

网友E(2012-05-12):
固态继电器内部结构很简单,光耦+可控硅+2只电阻=固态继电器

网友F(2012-06-20):
照我经验看来,固态继电器只能做到开关电路。也就是说它只能开或关。不能调节

可控硅和光耦可以做到线性的模拟量,一定意义上来说,比如可以调节灯光等。
但是可控硅和光耦的区别很大,可控硅的控制电流很大,几十A都没问题,可直接接负载。但光耦电流很小,仅能做前端控制使用。除非接的负载电流很小。

网友G:
可控硅通过的是数字设备:
电压低 电流低 速度快 封装小
固态继电器是功率设备:
控制端电压较高,电流相对较大,多用于模拟系统控制,无触点电子开关,隔离电压相对较低。
前级电路接通后级接通,前级电路关闭后后级关闭。

光藕也是控制电压相近的设备,有光电隔离,防干扰能力强。成本高于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