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助!ep3c AS下载Error: 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

楼主(2012-04-05):
Error: 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   这个错误谁遇到过啊 ep3c25的片子 epcs4配置芯片 在as下载时出现的错误
网上找了很多,都是关于原理图和datasheet上的配置连接一样的问题,感觉连接时正确的 求助啊!!!

网友A:
如果quartus里芯片设定什么的都没问题的话,那换芯片试试吧。
一般情况下,as下载模式,原理本身出问题的概率比较小,都拿厂家指南抄过来的,相对又简单
软件设定错误的可能性大,芯片坏的可能性次之

网友B:
是不是信号完整性不好呢?

网友A:
配置epcs4,速度足够慢,基本不可能
3# GoldSunMonkey

网友C:
可能从以下几个方面查:
1,检查在软件中芯片型号是否设置正确?
2,换一个下载线试试。
3,配置芯片可能坏了,换一片试试。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大大了 这两天有点其他事 没忙调试 事情是这样的 板子是朋友公司的 做出来之后 相同电路的板子有的能下载 有的就是显示上面的错误,所以我也认为是配置芯片的事 我会按着上面各位给的方法试试 真是谢谢了

网友D(2012-07-01):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在JTAG下载没问题但是在AS下载就出现那个错误,请问您解决没?

网友B:
:)帮忙定一下

网友E:
没碰到过,一般用JTAG。。

网友F(2013-03-13):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在JTAG下载没问题但是在AS下载就出现那个错误,请问您解决没? ...

你好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  不知道如何解决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请赐教啊  万分感谢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大大了 这两天有点其他事 没忙调试 事情是这样的 板子是朋友公司的 做出来之后 相同电路的板子 ...

你好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我也遇到了 解决不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学习一下

没给我分数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没给我分数啊

别哭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好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  不知道如何解决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请赐教啊  万分感谢啊!! ...

jtag和as两种下载方式的硬件接口是不一样的,要换换接口就可以了。很久没上了,所以现在才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jtag和as两种下载方式的硬件接口是不一样的,要换换接口就可以了。很久没上了,所以现在才回复 ...

感谢回复

网友I(2016-01-13):
我也是这个问题啊,同求解决方法啊

网友J(2016-04-09):
给个解决方案哇,楼主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这个问题啊,同求解决方法啊

你的解决了么,我试了各种方法还是不行,但是下载到一半的时候config_done电平拉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