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布线技巧之room问题

楼主(2012-04-05):
我设计了一个电路,元件用U01 U02....表示,与U01相关的电容电阻统一用 R10 R11 R12 R13表示,这样,看见了电阻就知道它属于哪个元件。
问题,在布线的时候 altium不是把R10 R11 R12 挨着放的,不知道它“咋想的”,我还得一个一个找,麻烦死了。我想了个办法,定义一个room ,然后把R1**的电阻都放进来,这就好办了。但是,我发现往room里面添加元件的时候还得手动往里拖拽,还得挨个找,我*,跟原来一样。不知道有没有好点的办法,我新手,altium还不是很熟,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你在原理图里把想选择的原件都选中,然后切换到PCB窗口,那么在PCB里这些原件也都被选中了,然后你就想干啥干啥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在网上看到过这个方法,但是我的altium不好用,不用room不行

网友A:
那换个软件的版本吧,有问题的软件用起来很不爽的,遇到一些你发现不了的bug导致设计出来的PCB有问题就更郁闷了
4# iiijjj0323

网友C:
查找相似器件 选择  再拖

网友:
选定器件 tools---Select PCB  Components

网友D(2015-03-22):
现在在学习,感觉使用层次化原理图设计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