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arget has invalid calibration data (3003)

楼主(2012-04-05):
用的好好的。突然就提示:
The target has invalid calibration data (3003)
是不是PICC没**到期了???

楼主:
换个同型号的片子还是这个情况 换个不同型号的片子就没问题了。 请问什么情况?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The target 指的是目标板,也就是带MCU的板子,提示校验出错,出错的原因有很多。

自行排查各种硬件原因。

网友B:
calibration value of internal Osc corrupted

网友C:
什么型号?PIC12FXXX?可能是烧录时擦除了末尾地址的校准字。

楼主:
PICkit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PICkit 3...
Running self test...
Self test completed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6.05
Firmware type......................Midrange
PICkit 3 Connected.
Device ID Revision = 00000004
The target has invalid calibration data (3fff)

这个是MPLAB的提示
我用的是内部振荡器 刚开始用的时候可以用的 差不多烧了不到10次 就开始出现上面的提示了
然后换了快一样的板子 还是出现这个提示
其他板子使用正常 不是编译器的问题
芯片型号PIC16F630
大侠们觉得会是上面问题呢?内部振荡器坏了?

网友C:
3FFF地址的内部振荡器校准字被擦除了。
16F630的校准字出厂时已烧录在3FF地址,以retlw XX格式存放,程序要使用该校准字时,用call 0x3FF获取校准值。
在使用MPLAB和PICKIT3烧录630时,应让MPLAB IDE自动选择烧录地址范围,烧录器只会烧录到0x3FE地址,不更改3FF地址内容。
630的校准字时可以恢复的,方法是找几片同批次的未使用过的芯片,读出3FF地址数据,应该相差不大,然后用PM3把相近数据写入calibration memory。如果振荡频率还是偏差较大,可能还需要微调数据重新写入。
手头没有PICKIT3,不确定PICKIT3是否可以恢复校准字。

楼主:
不会吧 这么麻烦?
我现在手头只有两片630的片子,而且只有KIT3,没有其他工具
另外一片提示The target has invalid calibration data (3003)
也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没法读出数据了 。
刚开始的时候可以用 用着用着突然就不行了 晕!

网友A:
刚才看了一下,KIT3应该也是可以的烧写3FF地址的,但需要切换到手工指定烧写FLASH地址的选项下,可以向那个地址烧写数据。

网友D(2014-06-25):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了一下,KIT3应该也是可以的烧写3FF地址的,但需要切换到手工指定烧写FLASH地址的选项下,可以向那个 ...

您好:版主!
   现在我们也遇到这个问题,不想造成浪费。请问如何用PICKET3来写入3FF数据。可否贴张图看看。即便用一片新的12F675也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好:版主!
   现在我们也遇到这个问题,不想造成浪费。请问如何用PICKET3来写入3FF数据。可否贴张图看 ...

新的MPLAB和KIT3已经屏蔽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新的MPLAB和KIT3已经屏蔽掉了。

请问版主,那只有废掉PCB了?没有好办法吗? PIC的片子,校正值没有了,难道就不工作?我们对频率精度没有高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版主,那只有废掉PCB了?没有好办法吗? PIC的片子,校正值没有了,难道就不工作?我们对频率精度没 ...

校正值没有了,频率就不准,但工作还是可以的。

网友E(2014-11-14):
按照martin、yewuyi 提供的要点,我成功复活了一片PIC12F629。
问题:The target has invalid calibration data 3FFF。

步骤:连接KIT3,programmer -> calibration memory -> Allow Pickit3 to .... -> new :0xa4(查下手册具体数值范围)。

网友F(2015-03-26):
引用 网友C:
3FFF地址的内部振荡器校准字被擦除了。
16F630的校准字出厂时已烧录在3FF地址,以retlw XX格式存放,程序要 ...

MPLAB烧程序的时候,有擦除的选项,烧程序不更改3FF的内容,“擦除”就会吗? MPLAB -Programmer-setting里默认的就是earse before program。 那能够将数据写进3FF吗?  3FF是一个校准值,如果没有这个校准值只是工作不精确而已,没有这个值,就没有办法烧程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了一下,KIT3应该也是可以的烧写3FF地址的,但需要切换到手工指定烧写FLASH地址的选项下,可以向那个 ...

请问如何向3FF烧数据啊?

网友G(2015-12-28):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芯片烧不进了,请问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