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节省端口”的问题

楼主(2012-04-05):
大家好,我的CUP用的C8051 , 在外接键盘时,想用74LS165并行输入串行输出,这样就只需要CUP的一个端口就可以了。  但现在我的新问题又来了, 74LS165输入到CUP里的是串行电平, 这样我还能用键盘中断了么,中断方式使用电平触发方式,是否可以完成我想要的效果,  请各位大侠 指点一二。

网友A:
那你 用74HC165不就好了,LS是TTL电平,HC是CMOS电平,也许可以哦亲。。

网友B:
楼上是没看帖子就在答吧,楼主是问怎么用键盘中断哟。楼主键盘是几乘几的布局??

网友C:
几乘几的布局??
74LS165实现还是很复杂吧,LZ是1乘以几的键盘吧
以前在网上有看到过 用串口中断做的,LZ可以去搜索下

网友B:
几乘几的布局??
74LS165实现还是很复杂吧,LZ是1乘以几的键盘吧
以前在网上有看到过 用串口中断做的,LZ可以去搜索下
引用 网友C:

1乘几的键盘就可以做了,把1那根线做成输入,用165来扫描就Ok了。

网友D:
用HC595输出,一个外中断做输入,按下任意键就中断开始扫描

楼主:
回复 网友B:
1乘4的键盘  但必须用串口通讯么 我现在板子上已经有很多 铁链的I2C要用通讯了 所以 想找找有没有 别的方式分辨出我按的是哪个键盘的模块。

网友E:
如果是串口键盘,估计只能改用定时中断扫描。

网友A:
回复 网友B:
:funk:

网友F:
看到CUP后晕倒。。。

楼主:
回复 网友F:
肿么了 大哥

网友B:
1乘4的键盘  但必须用串口通讯么 我现在板子上已经有很多 铁链的I2C要用通讯了 所以 想找找有没有 别的方式分辨出我按的是哪个键盘的模块。  5# NE5532  ...
引用 楼主:

倒过来扫描就是了,1那根线接在中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