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 1N5818二极管的

楼主(2012-04-05):
1N5818二极管的稳压值是多少啊?数据手册有点看不懂

网友A:
IN5818是肖特基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短,用作高频、低压、大电流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保护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如型号:IN708,IN722... 参数最主要是:最大耗散功率(W) 额定电压(V) 最大工作电流(mA) 。

网友B:
IN5818是肖特基二极管,不存在稳压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