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稳定的500MHz时钟电路

楼主(2012-04-05):
各大侠,我在做一个产品,需要产生一个高稳定的500MHz时钟。

所谓高稳定,就是很低jitter的意思。

该时钟是用来给ADC用的,jitter大就意味着取样精度降低,所以需要很低jitter。

因为是用在产品上,所以价钱当然越低越好,没有目标价格。

请用类似器件的大侠推荐一下。

网友A:
DIY的行不?通讯用的PLL控制的VCO够稳定的,很漂亮的正弦波
UHF频段的8825这颗PLL芯片估计也就两三块*币,VCO两块钱就能搭,步进12.5khZ, 爽
这个频率弄整形,没谱,振荡幅度搞高点,用二极管钳位出来上升沿会比较徒
瞎想的,能不能用不清楚,可能是叟主意

网友A:
你那个牛X的FPGA不能分一点资源做PLL?

网友A:
AD9516, 0.25~2.95GHz, 抖动1pS, 不过

万片报价10.75美元/片:curse:

楼主:
FPGA的PLL,jitter大得要死,不可用的。

DIY没问题,我是想找个成熟的电路方案。

去元器件网站也能找到一些,但是各家说各家自己的好,也不知道怎么选择。

看看同学们怎么选怎么用,我也跟着用好了。

网友A:
高Q的振荡器抖动应该很小,设振荡幅值为6V,VCO特性阻抗300欧,振荡器功耗约0.3W,用小电容取振荡电压到3.3V供电的RF三极管做buffer, 射极得到的波形应如红线,看起来还是比较飘亮的CLK, 用铜皮做个火柴盒装好, 用同轴引出来。

网友A:
貌似ADC可以异步工作的吧,对精度没多大要求,先别弄PLL,直接上个高Q的LC电容三点式。虽说精度不高,但短时间内不至于有抖动
或者上淘宝花几十块钱淘一个462MHz的二手对讲机先测试可行性,这个有晶体稳频
只要有0.5W的功率,天线上就有5Vrms的射频电压(50R阻抗),Vp-p=7V

楼主:
看来,没什么人在这块有经验。

网友B:
这个只能买现成的。再贵也要先买个来试试,总不能拖下去。

楼主:
找了很久,MAXIM的MAX3638好像可以,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好不好买。

网友C:
看你要求的指标是多少了,你这个关键是要高稳定度的时钟源,一般的时钟分配芯片的抖动性能基本可满足要求,但是频率稳定的时钟源就很难找了,普通晶振,温漂很大,很难满足要求,温补晶振很难找到满足要求的,去找专业的恒温晶振,再不行就用原子钟.
另外,你还得买一台安捷伦的频率计,来测试这些晶振的稳定性,市面上售价在100块以下的晶振,没有一款满足要求。
电蚂蚁的做法不合适

楼主:
谢谢Drentsi指点。

其实我的指标只是针对抖动,即jitter,或者说短期稳定度够好就行了,长期稳定度没什么要求,温漂之类的可以不考虑。

所以我打算用普通晶振加PLL,产生low jitter 的时钟,然后用时钟分配芯片来分配,不知道这个方案,能不能达到我要求。如果可行,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些芯片。

网上找了一下,只有美国几家芯片厂有,都在说自家的好。楼上能不能再给点意见?

楼主:
MAXIM的MAX3638,带了时钟分配电路,看起来很合适。

但是,研究了一下, clock 跟 clock 之间的延时,即skew,datasheet里面却提都不提。

所以,心里毛毛的,不太敢用它。

网友D:
50M时钟感觉还是可以用FPGA的PLL来做的!

网友E:
这种东西还是选择集成的比较好,分离器件搭建基本是闹着玩。 ad9518好像便宜点。另外既然有告诉adc,系统中应该也有逻辑期间,所以可能需要多路clock。 另外多数adc的随路时钟是可以调整时延的,所以也不必很关心skew。除非你要做好几个adc的同步。

另外这么高的adc,起输入始终应该是差分的。分离lc就更麻烦了。
fpga做这种时钟,基本是打击自己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