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

楼主(2012-04-05):
求推荐:20PIN或者28PIN, 带AD,2K以上FLASH,

价格便宜的货源充足的型号?多谢!

网友:
20pin的可以看看PIC16F1929的,8KW/14KB的flash,12路的10位AD,这个是比较新的产品,超低功耗的,还可以看看PIC16F690的,7kb/4kwflash,12路10位AD,这个就不是超低功耗产品

网友:
28pin的可以看看PIC16F1936的,14KB/8KW的flash,11路10位AD,超低功耗产品,价格都还好或者也可以看看PIC16F722A的,3.5KB/2KW的flash,11路8位AD,

网友:
写错了,是PIC16F1829

楼主:
这几款的价格呢?

网友A:
PIC16F1828-I/SS、PIC16F1933-I/SS、PIC18F25K22-I/SS这几个型号都可以,这个空间的可选型号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