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动态数组问题

楼主(2012-04-05):
C++, FOR, AI, ce, ST
请问下面这个程序错在哪,为什么?是不能在循环里定义动态数组吗?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呢?
是不是动态数组也一定要设定长度呢?如果是那么为什么下面的第二个程序又可以正常运行呢?
请知道的大师帮帮忙解答下:究竟是什么问题导致第一个程序不能正常运行呢?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int n,i,t,j;
while(cin>>n)
{
int*a=new int[];
for(i=0;i<n;i++)
cin>>a[i];
for(t=n-1;t>0;t--)
{
for(i=0;i<t;i++)
if(a[i]>a[i+1])
{
j=a[i];
a[i]=a[i+1];
a[i+1]=j;
}
}
cout<<sizeof(a)<<endl;
for(i=0;i<n;i++)
cout<<a[i]<<" ";
cout<<endl;
delete[] a;
}
return 0;
}
为什么上面这个程序有错误,而下面这个程序却正常呢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int n,i,t,j;
int*a=new int[];
while(cin>>n)
{
for(i=0;i<n;i++)
cin>>a[i];
for(t=n-1;t>0;t--)
{
for(i=0;i<t;i++)
if(a[i]>a[i+1])
{
j=a[i];
a[i]=a[i+1];
a[i+1]=j;
}
}
cout<<sizeof(a)<<endl;
for(i=0;i<n;i++)
cout<<a[i]<<" ";
cout<<endl;
}
delete[] a;
return 0;
}

网友A:
第一个 程序 崩溃的地方是在delete语句那行。
第二个程序 是一直没有 执行到“delete[] a;”这一句

网友B:
路过,不明白,等高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