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IC单片机产生4路PWM驱动IGBT逆变电路

楼主(2012-04-05):
如何用PIC单片机产生4路PWM驱动IGBT逆变电路,求外围电路及源代码

网友A:
一般求源码和硬件,叫做外包

网友B:
我正在做,问我吧

楼主:
现在确定用PIC18F6621,要用增强型ECCP模块产生4路PWM波,小弟刚接触PIC单片机,求高手指点。

网友C:
PIC18F6621 性价比不好,建议改用PIC18F67K22吧,性能强大、价格便宜

楼主(2013-01-10):
以清楚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