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内核 UCOSII任务调度

楼主(2012-04-05):
我用的板子是STM32,程序已经连续运行多天,某天开始其中一个任务没有执行,其余任务运行正常。我的系统中自己定义的任务有5个,没有执行的是优先级最低的任务。前期一直正常,突然出现这种情况,最可能的原因可能是什么?有方向吗,盲目不知道怎么找问题?任务中有一个看门狗任务,看门狗任务也很正常,系统运行期间没有复位。

网友A:
IAR插件说什么了吗?

楼主:
程序是烧录进去的,用IAR调试时显示的是没有问题,所以看不出什么,程序也是跑了一周才出现这个情况,都无从下手找原因,这方面问题有人说是指针错乱,但是造成的原因可能是什么?越界还是啥的,但是越界的时候一般会整个系统崩溃,导致看门狗复位,也不应该是只有一个任务运行不正常啊

楼主:
哪位大侠给点查找方向吧,谢谢了,迷茫不知道咋办了

网友A:
2.86?

网友A:
ucos-2.86以及以前版本在cortex-m3上面有这个bug。
要改os_core.c里面OS_Sched和OS_IntExit两个函数。
注意OSTCBHighRdy = OSTCBPrioTbl[OSPrioHighRdy];的位置。
只要把这句话提前一行就行了。

void OS_Sched (void)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u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OS_CPU_SR cpu_sr = 0u;
#endif

OS_ENTER_CRITICAL();
if (OSIntNesting == 0u) { /* Schedule only if all ISRs done and ... */
if (OSLockNesting == 0u) { /* ... scheduler is not locked */
OS_SchedNew();
OSTCBHighRdy = OSTCBPrioTbl[OSPrioHighRdy];
if (OSPrioHighRdy != OSPrioCur) { /* No Ctx Sw if current task is highest rdy */
#if OS_TASK_PROFILE_EN > 0u
OSTCBHighRdy->OSTCBCtxSwCtr++; /* Inc. # of context switches to this task */
#endif
OSCtxSwCtr++; /* Increment context switch counter */
OS_TASK_SW(); /* Perform a context switch */
}
}
}
OS_EXIT_CRITICAL();
}

楼主:
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样改的原因吗,不明白,谢谢了

楼主:
我按照上面的方法试了,感觉还是有点问题,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在cortex-M0上移植,有这个bug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在cortex-M0上移植,有这个bug吗?
引用 网友B:

在micrium网站上面下载2.90的source,里面有本《whatsnew-since200》的历史更改记录,提到了2.86的这个bug和修改方案。但是只说在M3会导致任务调度异常,其他CPU似乎不受影响。当时M0还没出来。

楼主:
我按照楼上的方法修改了ucos两处,可是还是有问题,优先级最低的任务还是出现问题了,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啊,大侠们,摆脱了,愁死了

网友C:
可能是高优先级一直被调用,在某个地方进入了死去,没出来,导致低优先级一直得到时间片

网友D:
感觉12楼分析的有道理,可以将优先级调高一点试试看

网友E:
优先低的中断找不到合适的入口,没有等到进去较高的中断又进去

楼主:
14楼说的找不到合适入口,是指指针跑飞了吗,这个问题该怎么抓呢,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结果的

网友F(2012-12-04):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顶一下

网友G:
没有问题,有问题都是 UCOS的问题。呵呵

网友H:
学习,谢谢!BTW硬件STM32没问题,有问题都是uCOS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