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stm8 复位引脚总是输出方波

楼主(2012-04-05):
我最近做了一块stm8s105c6t6的板子,vcap引脚与电容之间的走线为6mil,长度5mm。 我焊接好后,复位引脚总是输出方波,我更换vcap电容值,从0.1uf到1uf都换过了,复位引脚还是输出方波,频率大概为10ms左右。 我测了vcap电压,为1.8v。
有时,方波输出一段时间后,复位会稳定下来,但重新上电后,就又开始输出方波了。
请问高手,我该怎样才能调好。 万分感谢。

补充一下,我没有焊接外部晶振,也没有烧写程序。 我想使用内部rc时钟。 但,由于复位引脚总是有脉冲,所以无法烧写程序。 很是头疼,着急。 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Vdda没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刚测量了一下vdda,电平为高电平。谢谢。

网友A:
Vcap外接电容的范围:470~3300n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这个具体的值怎么确定呢? 要逐渐实验么?谢谢。

网友B:
LZ的问题与Vcap和Vdda都没有直接关系,不要瞎猜。

芯片里什么程序?是否使能了看门狗? 现象像是看门狗在频繁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斑竹你好,谢谢你帮忙。 可是,我现在还没有烧写程序呢,我刚焊好新的片子。 那我该如何烧写呢? 我连接好stlink后,提示无法烧写。 用串口也烧写不进去。 谢谢斑竹。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很是感激。 我今天又调试了一下,问题解决了,调试过程如下。
1、将串口1飞线到usb转串口模块,打开st公司的flash loader 。
2、按下复位后,点击flash loader后,flash loader 进入器件选择界面,然后我测量复位引脚,发现复位已经稳定在高电平。
3、然后我选择stm8 32k,点击继续,烧写bootloader,很顺利烧写成功。 测了复位,正常高电平,我继续烧写工作用的程序,顺利成功。
4、重新上电后,测了复位,正常高电平。

我最近才开始用stm8,发现其有一些特殊之处。
我按照之前调试mcu的思路进行调试stm8,先是调试电源,然后测量复位和时钟,结果发现复位不对,我就没有继续下载程序,而是纠结在复位上。 原来,stm8在空片子时,复位一直有低脉冲,直到用jtag或者串口下载程序后,复位才会正常工作。 这是和其他mcu不同之处。虽然stm8 需要外接vcap,但是对这个电容要求并不严格,我焊接1uf的就可以了。
希望我的这个经验能给大家一些帮助。
十分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A:
没有程序,芯片的复位引脚会不停发低脉冲,这倒是很奇怪的。

网友B:
没有程序,芯片的复位引脚会不停发低脉冲,这倒是很奇怪的。
引用 网友A:

没有程序,表示没有正常的程序。

芯片里的存储器始终都是有内容的,如果没有写入已知的内容,那么存储器中的内容就不是已知的,也就是常说的乱码。

LZ的情况完全有可能是这些乱码中,有CPU不能识别的指令,CPU执行到这种指令时,导致系统复位。还有一种比较小可能性的情况,这些乱码刚好启动了看门狗,但不能定期喂狗,导致狗复位。

网友(2013-01-17):
楼上不动不要瞎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