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抖动jitter

楼主(2012-04-05):
看了英文讲的jitter后还不是很理解,谁能用通俗的话说下时钟抖动的概念?谢谢!

网友A:
时钟抖动就是指时钟的边沿不确定,图中实线为理想的边沿,但是实际情况是边沿可能出现在虚线上,且每一次不一样。

另一个概念是skew,时钟歪斜(偏移),指的是同一个源时钟,由于走线延迟的因素导致各个子时钟之间产生了偏移。

网友B:
楼上正解,希望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