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外部8M问题

楼主(2012-04-05):
菜鸟想请教下:我用的是STM32F103的芯片,外部8M晶振开始时能工作,但是工作一两个小时后,程序不走了,我用示波器测了下8M晶振两脚,发现波形变成几百K的方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要是断了电立马上电还是方波,要是断电等个半天或者一天,第二天上电时有可以起振了,但是工作一两个或者两三个小时又是这情况,麻烦遇到过的或者有建议的给我指指路啊!小弟我都快疯了,焊了3个板子,有两个是这问题,晶振和负载电容都换过,连STM32都是换的新的,愣是没解决问题。

网友A:
记得ST官方文档里专门有一篇讲这方面问题的.

网友B:
怀疑焊接完后板子上有残留的焊油,造成板子上有电解效应。

网友C:
世界真奇妙哪,有倍频的电路,今天还冒出 “分频” 的电路!
从振荡器的理论来说, 不大可能。

楼主:
2# mxh0506 谢谢!那里说的是设计时候的起振问题,我看了

楼主:
3# 香水城 谢谢香水城,我现在就把表面弄干净点,再不行,我再换个片子

楼主:
4# acgean 这个问题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虽然方波不规则,但肯定不是正弦波,示波器测得就是这现象。

网友D:
换个晶振试试!晶振要靠近芯片,越近越好,远了就可能不起振或是出现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