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激振荡求助~!

楼主(2012-04-05):
电路图,这是直流互感器的电路设计,加负载Io进行取出VOUT的采样信号时,发现有2.5KHz的频率自激振荡,并且这个频率慢慢的衰减下去,直到50Hz,我只需要50Hz甚至更低的频率输出(直流信号输出)。求助,在线等待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
描叙清楚点

楼主:
如何得到直流信号

楼主:
3# magic_yuan 就是我如何取出直流输出,而没有交流值

网友C:
这个电路,直流电流的变化会引起输出的频率变化吧?看不出会影响输出直流成分的变化哦。

网友C:
按俺对图的理解,输入Io越大,输出Vo的频率越高。

楼主:
7# qzlbwang 频率不怎么变化,基本上是在3KHz以内进行衰减,最后回落到50HZ附近。

楼主:
6# qzlbwang 不会的,通过C5C9滤波,输出应是个直流信号的,现在出现了自激,产生一个接近3KHz的交流值,不过最近又回落到50Hz附近,这个过程很慢就是

网友C:
那就证明你的铁芯选用得不合适,直流电流没能使其发生饱和的作用。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C:
如果你认为输出应该有直流成分,那么就请你说说整个电路的工作原理,也好让我等理解不了的学习学习。
一个电路,首先要看懂了才好下手哦

网友C:
只要通过滤波就能输出直流吗?如此说来,我们只要把交流滤波就能输出直流啦?而不需要进行整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取值是在线绕还没有到达磁滞回线最高点时的一个输出(VR4)。已经测过磁芯了

网友C:
以俺对楼主电路的理解:U1及其相关外围元件构成一个RL振荡器(非正弦波)。输入的直流电流使得其L的铁芯产生直流偏磁,从而改变了L的电感量(偏磁电流使得铁芯向饱和区靠近)。所以振荡频率发生改变。其输出电压(R4两端)的波形近似为三角波。经C5C6等元件的滤波及U2A的放大后,输出近似正弦波或方波(这取决于U2A是否发生了限幅)。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定是由于调零电阻RP3两边的电压偏置引起的不匹配,造成的影响,拆了后就没有了。不过50Hz的交流频率仍然存在,只好改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