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电路图

楼主(2012-04-05):
大家好,请大家帮帮忙,哪怕只言片语都可以,比较急!多谢多谢,
下图为洗衣机的三点式LC多谐震荡水位传感器,但对此我有很多不解之处,特别是LC如何能产生正弦波的呢
(1)请问此电路是如何震荡的,起振条件是什么呢。
(2)我记得LC三点式震荡电路是接一三级管或放大器,其中起振条件是AF>1,可这里没有放大器,怎么起振啊。
(3)电阻R7是限流电阻吗,R11有什么作用。

网友A:
(1)请问此电路是如何震荡的,起振条件是什么呢。
(2)我记得LC三点式震荡电路是接一三级管或放大器,其中起振条件是AF>1,可这里没有放大器,怎么起振啊。
  你将3脚当基极或栅级,4脚当有上拉电阻的集电极或漏极,地当成射极或源极就明白了
(3)电阻R7是限流电阻吗,R11有什么作用。
      R7有限流作用,更多的是可以调节失真,可用可变电阻,
      R11是为反相器提供偏置,也就是如三极管样的静态工作点。

网友B:
实际的反相器本身就是反相放大器,只不过其线性放大区很窄,R11提供了一负反馈通道,使得线性放大区得以拓宽。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直流负反馈稳定直流工作点,同时也有交流反馈作用,增加输出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