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控制单元设计 求指点

楼主(2012-04-05):
毕业设计想做一个基于单片机的空调温度控制单元的实物;

对于单片机这块还好,就是空调压缩机这块怎么做,求高手指点 总不能拿一个压缩机做个真的把

网友A:
简单点搞个电热丝,用个小容器,检测并控制容器里的温度好了

网友B:
现在的压缩机  基本上都是无刷直流电机   你就按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方式就行   用IR2136驱动6个IGBT去控制无刷直流电机的转动就行啦    很好控制的  网上应该很多才对

网友C:
现在的压缩机  基本上都是无刷直流电机   你就按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方式就行   用IR2136驱动6个IGBT去控制无刷直流电机的转动就行啦    很好控制的  网上应该很多才对 ...
引用 网友B:

定频空调不是。

网友D:
定频空调一般分为温度检测、步进电机控制(出风口摆叶)、直流电机控制(吹风用的)、电热控制(加热的)、压缩机控制(制冷的),还有遥控和显示,故障报警啥的。
像直流电机、电热、压缩机等你就当做控制一个继电器就好了。
还有,空调控制器不是那么好做的。各种模式的组合,制冷、制热、高低风速、除霜、故障,压缩机保护机制等等。看你要做到什么程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怎么做 我门导师北邮的博士大傻一个什么都不会

楼主:
3# yes19891989 我只是做一个毕业设计没那么复杂 简单说 我怎么能把空调测量的温度反馈给压缩机 压缩机用什么代替出来效果 模拟一下

网友E:
这么个毕业设计,老师傻,学生也跟着傻了。
如果这个都模拟一下就可以了,这个论文有什么用?
连空调怎么工作都不知道,还温度控制呢。

网友E:
补充一下,如果真想做,买一个普通空调,把CPU拆下,用自己的MCU,编一个程序就可以了。
不要那种变频的,估计你更加搞不定的。

楼主:
5# wjy1107 简单的能够测温 并调节模式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真拆了一个 格力节能王子的完全没有资料更不可能去把自己的换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些太复杂 只有 温度检测  模式切换 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学士论文 不能要求那么高 太高了 我就不做了 直接去美的格力了

网友E:
如果你要求高,毕业就有真水平了。
做一个不考虑实际可靠性的空调温度控制单元,还是很容易的。
大不了,把主板去掉,利用原来的压缩机、风扇、传感器,自己搭一个也可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