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E

楼主(2012-04-05):
PIC24E能用adc模块采集信号频率吗????????????

网友A:
可以,但是不准 且反应反
将频率整成直流,再用AD采集直流的幅度

网友B:
1、如果是脉冲波,一般是用定时器捕获功能测量脉冲的周期再计算出频率值。
2、如果是正弦波一类,可以先将信号整型成脉冲波后再用方法1

楼主:
我的意思是,通过ADC模块计算一个模拟波频率

网友B:
我的意思是,通过ADC模块计算一个模拟波频率
引用 楼主:

信号波形除了频率不同外,其它是否有区别?

如果没有,则可以通过适当的信号整型为脉冲波测量

网友C(2012-09-13):
这个不是很好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