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无法导入portel 文件,谢谢~

楼主(2012-04-05):
AD9 无法导入  .DDB 数据库 ,  单个导入 .SCH  、.PCB  也不行 ,求解 ,谢谢指导~~

网友A:
你操作方式?

网友B:
不应该啊

网友C:
肯定你操作问题
你用导入向导试试?
确定你的ddb 99se能打开的

网友D:
右击选择打开方式为AD

网友E:
用导入向导,如果不行的话,要么你软件装的有问题,要么你99se的文件本身有问题。

楼主:
谢谢 大家, 刚用 AD , 我在 熟悉熟悉 ,谢谢你们~~

楼主:
大家 帮我看看   报 这个 错误 是什么意思 呀?  谢谢~~

网友E:
软件错误,重启软件,最好重启计算机再看看
8# chaikuo

楼主:
9# viatuzi 重启电脑了也不行 ,我现在准备 卸载了 重装 。  我 用的就是   jjjyufan  贴出来的 那个和谐版的  winter 09 ~~

楼主:
9# viatuzi 安装好后  打开哪个路径 呢?  是 开始 里那个  altium design winter 09  还是 安装 目录下的 那个 dxp.exe  ?

网友F:
这个问题我出过,是软件问题,我是重新安装的,其他的看你的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用的也是羽工的那个版本,你把**文件下的DXP和另个文件覆盖安装目录下的DXP另个文件,然后启动的就是**文件下的那个DXP,就可以了,你重新安装最后清理系统变量和注册表

楼主:
13# forgot 嗯嗯。谢谢~ 那  需要安装几项呢? 我只安装了 第一项 。那个 server  的还用 安装吗?

楼主:
13# forgot 按你的步骤 可以使用了, 哈哈。 谢谢你们 。多向你们学习~~~

网友G:
这个有时候需要rp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