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1秒定时发送数据的代码问题,困扰,求帮助,谢谢

楼主(2012-04-05):
//89c52   12MHZ   8位通信
//BR=2400MHz

#include "AT89X52.h"

/*延时程序//////////////////由Delay参数确定延迟时间*/

void msDelay(unsigned int Delay)
{ unsigned int i;
for(;Delay>0;Delay--)
{ for(i=0;i<124;i++)
  {;}
}
}

void main  (void)
{

TMOD = 0x25;
/*0010 0101    T1定时器、BR发生器、方式2 reload;T0计数器、计脉冲、方式1(16bits)
*/

SCON = 0x40;
/*0100 0000
串口通信方式1、 不允许接收、TI=0
*/

PCON = 0;

TH0 = 0;TL0 = 0;        /*初始计数0
*/

TH1 = 243;TL1 = 243;     /*BR:2400HZ   0xF4H ---------------------
*/

TR0 = 1;               /*开T0,T1
*/

TR1 = 1;

EA = 1;
/*没有开串口中断  */

ES = 0;

ET1=1;       /*T1中断允许,自动清零TF1,并自动赋初值; T0不会溢出
*/

                /*ET0=1;*/

while(1)        /* 循环程序 查询方式
*/

{

msDelay(916);
/* 920
*/

P1_0 = ~P1_0;         /* 测试代码,接二极管*/

TR0 = 0;

SBUF = TL0;
/* TL0; */

while(TI==0);
/*等待TI置一,发送低八位字节成功   */

        TI=0;

TR0 = 1;

TL0 = 0;TH0 = 0;

}/*end while */

}/*end main*/

在keil 2中编译的,能编译成功,但存在两个问题:
1.  电脑接收时发现一直能接收到数据,而不是按照1秒接收到一个,且接收到的也不是实际发送的数据,一直是0;
2. 代码中的测试代码,二极管能正常按照1秒进行闪烁
2. 用keil   debug时,程序不能按顺序执行,会出现意为“访问到不能执行的内存区域”的英文提示

希望好心的GGJJ能帮忙分析一下,找下原因,小弟真心谢谢了~!

网友A:
T1做波特率发生器就不要开中断了,开中断就必须有相应的中断程序

网友B:
楼上正解哪, 一语中的!
毛病在于 T1 中断, 开了中断, 却没有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编译器可能会把 T1 的中断服务地址分配给 启动文件或main() 函数. 这好了, 一片混乱啦

网友C:
:)LS二位已经完美解答
偶路过,打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