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可以使用以下的技巧来开发驱动程序

楼主(2012-04-05):
volatile变量:操作CPU内memory mapping register的方法就是使用C语言的指针,为避免相关程序被最佳化,(例如连续三行程序“*a=1;”,就会被C  compiler的最佳化功能变成一行),必须将形态设为“volatile”。如下
volatile unsigned int*xxx_register=0x_300024;

//0x300021、0经300020、0x300024是CPUR的memory mapping Register
//以下的运算是将第4位设为1
//
*(volatile unsygned char*)0x300021|=0x10;
*(volatile unsygned char*)0x300020|=0x10;

//对缓存器0x300024连续设值,因为变量形态设定为volatile
//所以对xxx_register的操作不会被最佳化
//
*xxx_register=0x00ABCDEF;
*xxx_regiser=0x12345678[/code]

网友A(2013-06-26):
疲劳试验机

jnjsf17.com

网友B:
这个不是更麻烦一些么

网友B:
水平还达不到的。

网友:
这个寄存器查看起来也不容易。

网友C:
很受用的说

网友D:
都是很管用的技巧

网友E:
都是很好的开发技巧

网友F:
都是很好的技巧

网友G:
最喜欢分享技巧的帖子

网友H:
原来如此

网友I:
这个办法好强悍

网友J:
好技巧 都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