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d中编译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4-06):
在写完一段程序后编译的时候出现

The command: "asm -sym -li=Debug\main.lsr main.asm -I="D:\Program Files\sttoolset\asm\include"  -obj=Debug\main.obj"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2
exit code=2.

是出现什么问题啊,请知道的大侠指教一下:) :)

网友A(2012-12-30):
这种问题一定是环境设置的问题,路径不对,找不到文件等。

检查一下汇编器和连接器的路径。

网友B:
嗯,检查你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