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x用作SPI从站的时候,MISO能不能三态啊?

楼主(2012-04-06):
我要把几个STM32作为SPI从站连到CPLD上,就不知道MISO脚是否受片选信号的控制,要是CS拉低,相应的MISO脚为高阻,就方便许多。不然的话,还要外加一个三态门。请高手指点。

楼主:

我要把几个STM32作为SPI从站连到CPLD上,就不知道MISO脚是否受片选信号的控制,要是CS拉低,相应的MISO脚为高阻,就方便许多。不然的话,还要外加一个三态门。请高手指点。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帖。还发重了……自顶@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帖,还发重了.*.

网友A:
用不到三态门吧

网友B:
1# foolkun 好像不可以,SPI通讯只有发数据才能接收数据,只发不接受可以,只接受不发数据肯定不行。

楼主:
继续等待,香主能出来解答一下不?

网友C:
我要把几个STM32作为SPI从站连到CPLD上,就不知道MISO脚是否受片选信号的控制,要是CS拉低,相应的MISO脚为高阻,就方便许多。不然的话,还要外加一个三态门。请高手指点。 ...
引用 楼主:

是的,STM32的SPI作为从设备时,当CS为低时,MISO引脚为高阻。

从SPI的时序参数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楼主:
哎!看手册不够仔细,多谢香主@
这下心里踏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