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路计算问题

楼主(2012-04-06):
请教大家个电路计算问题,电路是有电感,电容,三极管,电阻组成的简单电路。如图所示:
三极管基极施加开关信号,当施加高电平时,电感上的电压为常量,假设电容上的电已经在一瞬间放完了,那么电感上的电流我通过电压对时间的积分可以算出来,在三极管的基极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时,电感上的电流流向电容,向电容充电,那么电容所能冲到的最高电压是多少?这个电流持续多长时间后开始反向?这个如何计算?我试图根据KCL和KVL列方程,不过好像要解个微分方程了,感觉挺复杂的。我相信有经验的大侠有非常简单的方法能算出来。电感量已知,电容量已知,高电平的持续时间已知,低电平的持续时间会持续到电流的第一次反向。高手们说说这个如何算?

网友A:
磁场能转变为电场能。

楼主:
详细点啊

网友A:
关断前电感中存贮的磁场能,最终都要转变为电容中的电场能。

楼主:
接着再问一个问题,那个电感用变压器的话我发现测量的波形不一样啊,用纯电感的话,开关管导通后集电极电压接近于地。我用初级电感量和纯电感量的变压器后,发现导通瞬间电压下来了,可是很快又上去了,好像退出饱和了,用mos管也一样,而且监测两种情况下,用电感电流峰值要小,用变压器电流峰值要大的多,请问这个作何解释呢?他们的电感量都一样啊

网友B:
做过电源的就知道这个电路了

楼主:
我也知道做电源的对这个电路很熟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