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回来了!送分了

楼主:
AC, rc

好久不见,我又回来了,而且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分数:20分!如下两图:

--------------分割线------ -------分割线------ -------分割线------ -------分割线------ -------分割线------ -------------------------------------------

--------------分割线--------------分割线------ -------分割线------ -------分割线------ -------分割线------ ------------------------------------------

我的问题修改一下:
大家知道第二幅图的方法是传统教材上普遍采用的方法,他和第一幅图采用的数学方法得到了相同的结果:uo约=Rc*U1*U2/(2UT*Re),这一点有目共睹................(注意:第二幅图用的是Ux,Uy代替U1,U2)
然而在近似上,第一幅图用的是(1+β)UT/IeQ=rb'e>>rbb'此近似条件,第二幅图众所周知用的是U2>>2UT此近似条件。
那么我的问题来了,既然都是相同的答案,那么想必两个近似条件是等价的吧?或者说第二幅图的近似条件用在第一幅图身上,第一幅图反之,想必会得出同样的结果吧?
然而思索良久,没有看到等价的曙光!
好了,抢答开始!高手们 给力哦!

网友A(2012-04-06):
这是通常的近似做法,“>>”表示相差一个数量级(即十倍)以上。

网友B:
举个例子,假如:β=100,IeQ=1mA,那么rb'e=(1+100)26mV/1mA=2626Ω,而一般rbb'大约是300左右的样子,300/2626=11.4%。应该可以忽略。
而Re一般来说是远远大于VT/Ie的,所以忽略也没什么问题。至于Ube3的固定部分(大约0.5-0.6V),我们做乘法运算的时候主要关心的U2的变化部分ΔU2,这部分影响也很小。所以俺认为这样的近似是适当的。

网友C:
凑热闹来。。

网友D:
欢迎你回来,大家都看***的帖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挺有道理!我修改了,请再看一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u最近很火?

楼主:
回复 楼主:
欢迎踊跃参加话题讨论啊

网友E:
为什么要忘记童诗白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什么意思?

楼主:
?你们回答莫名i奇妙啊? 9# zzrock

楼主:
难倒大家了?

楼主:
没人回答,我真是伤心。
幸运的是,这么多日的冥思苦想,我还是大彻大悟了。
本着造福后人的原则,现将答案简单公布如下:
首先两种方法是互通的,不存在何种优越和愚笨。
至于近似条件的不等,实则是相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