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滤波器求助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4-09):
没人知道吗?呜呜

网友A:
巴特奥斯型滤波器,需要5阶,切比雪夫也需要3阶,LC的成本太高,看来只能用有源RC滤波器

网友A:
5阶LC,输入输出均600R,CLCLC分别取5.6nF,5.1mH,18nF,5.1mH,5.6nF

30khz -3dB, 100khz -52.267dB

网友B:
:P楼上高人啊

网友A:
5楼计算表弄错阻抗了, 罪过:L  电容需增加到12倍, 电感除以12即对应为50欧阻抗, 可用68nF, 430uH, 220nF, 430uH, 68nF

网友A:
:P楼上高人啊
引用 网友B:

这是懒人所为啊, 喜欢算电路, 但太浪费纸笔, 近几年做了不下百个类似的excel表

楼主:
感谢众位网友的回复,特别感谢PowerAnts

再请教如何测试,用什么仪表测试,谢谢

网友A:
用音频信号源与音频毫伏表取点测试,但音频信号源一般是600R,可在输出端接54.54545欧电阻(用100R与120R并联得到)得到50R源阻抗

搭好后,准备对数座标纸,频率从低端往高端先若干个点(1K,30K,100K必须测,分别测量LPF输入输出端的电平值,连曲线

网友C:
剩下的事就是绕线圈作电感,配电容.要求高还需注意电感和电容的温渡糸数.另就是电感的Q值